楼主(2008-08-15):
要做一个项目,遇到一个模拟量输出的问题,向大家请教。

使用EM235(4AI+1AO)的模拟量输出控制一个磁粉制动器,遇到一个问题,磁粉制动器的电压范围是0-24V,而EM235的电压输出范围为±10V,请问应该怎么做才能使两者的电压匹配起来?

请大家指教,麻烦说详细一点。多谢!

网友A:
几乎所有的PLC模拟量输出的都只能到+10V,你用DC24V的话找一下有没有DC-DC的线性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