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5):
伺服绝对控制系统不用控制模块而直接采用PLC控制
如果采用PLC控制怎样做?

网友A:
三菱的PLC和三菱的伺服可以连接的
伺服的手册后面讲绝对位置那章就有接线图
也有专门的读取绝对位置的指令:A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PLC和三菱的伺服可以连接的
伺服的手册后面讲绝对位置那章就有接线图
也有专门的读取绝对位置的指令:A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