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

楼主(2008-08-15):
请问星三角启动,电机接线盒中上下两排接线柱都接电机里的定子还是转子啊?  星三角接线,哪个接上接线柱,哪个接下接线柱?  星型接上面还是下面?

网友A:
看来你的基础不怎么样,还是先找本书看看吧,像星三角电路一般的书店都能买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的基础不怎么样,还是先找本书看看吧,像星三角电路一般的书店都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