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5):
我知道M8000的常开触点是在PLC运行的时候处于导通状态,它的常闭触点是在PLC运行的时候是不通的,程序里如果采用了常闭触点,那它究竟有什么用呢?PLC运行的时候,常闭是根本不通的呀。怎么会有输出呢?

网友A:
M8000为常开;
M8001为常闭;

楼主:
我知道,可见有的程序里用到M8000的常闭点,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呵呵;M8000常闭点与M8001常开点是等效的;

楼主:
好的,既然等效。那M8001常开点,什么时候起作用呢?

网友B:
只是个人应用习惯问题.在调试过程中,用于短接或者断路的一种方式.
最终调试完成后删除之...当然不影响使用的部分也可以保留.
当你的程序写到超过几千步甚至几万步,一点点无用的程序就不回去计较了.

网友C:
M8000常闭、常开都可以用的
程序中也会有出现的
看下手册中RS指令前面定义传送数据是8位或是16位是怎么用的
8位16位选择就是考M8000的常开、常闭选择
看编程手册RS指令中8、16位的选择

网友D:
M8000常闭、常开都可以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