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5):
西门子EM231CN六个DIP开关怎样设置
我单位一条运煤皮带有个电子秤,输出4-20mA,模拟量输入模块采用EM231CN,电子秤显示正常,触摸屏和现场电子秤相差较大,不怎原因?

网友A:
呵呵;EM231是0~20MA的,你按4~20MA计算的吧?

网友B:
楼上的,正确!

网友C(2012-12-06):
 那 6 个开关是怎么设置呢 ??? 我也想知道,带一路 PT100 的温度传感器的?

网友D:
楼主在程序里把程序改一下,折算回来也就是相当于减去4mA的值,数据就应该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