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5):
如题...用感应电笔就不用说了   只有线路完全断掉时才有效果哦

网友A(2008-10-04):
用感应电笔检测断线,带负荷检测很有效,

网友B:
好的方法,本人认为还是带负荷检测电压,电笔和通断档都不好,因为有感应和变压器和接触器等等诸如此类的线圈,形成部分通路,影响判断,对照图纸带负荷测量电压。    说的不对请高手赐教。。。

网友C(2008-11-07):
是电缆吗?
音频法
电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