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5):
请问:S7-300怎么没有DI到I的转换指令?如果要将双整数转换为整数该用什么指令?

网友A:
DI转换到I没有指令可以使用。

楼主请自行编制FC,FC很简单,首先判断一下DINT数据类型的最高位,是否为1,是的话,就为负数,然后判断一下DINT的低16位数据是否大于32767,大于,就是输出32767,如果不大约,输出实际值,将先前判断的正负与低16位数据结合就可以啦。

楼主:
谢谢cvlsam :我是初次接触S7-300,请问FC应该怎样写?在OB1内是否要调用FC?

网友B(2011-06-23):
用move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