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5):
我是做变频器维修的,因为常常要给客户提供备用机,所以没事的时候在家手工打造了一台90KW“变频器”,已经做出来了,(附图)。昨天送一管桩厂拉电机。打了好几根桩,居然没有什么问题。试用下来才有一些感觉。铜排好像细了点。我用的是15×3的紫铜在台虎钳上敲打出来成型的,整流模块是西安电力电子研究所的200A模块。用接触器短接充电电阻。英飞凌的400A模块作逆变。控制板也是自已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焊上去的。花了好多心思。为了可靠使用,还有些地方不太确定:
1.机器没有安装输出电流互感器或霍尔之内的。只用了通态压降作过流保护。处理器是16位的,保护光耦是PC817,比较器是TLE2142,不知道保护来不来得及啊,我已试过输出短路,保护是起了作用了。就是不敢保证每次都起作用?
2.模块上只用了吸收电容,一个模块用了3支2UF的并联。不知道够不?
3.电路板上(包括驱动板)的电解电容全买到假冒的“红宝石”了,怕!!!

求师傅位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A:
呵呵;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B:
楼主强悍,可以自己规模化生产就好了。

网友C:
不知驱动电路是采用的什么电路,我从维修的角度提一点建议,供参考:
1、用PC817检测通态压降来实施过流保护,但过流动作点需精确整定。也不知通态压降的动作阀值是多少?太小,会导致频繁停机保护,太大,有可能起不到过流保护。当然对较稳定的负荷,问题不大。建议在不改动保护电路的前提下,加装热检测元件实施模块过热保护.
应该说,PC817的保护速度是没有问题的。
对常规的过流保护还是应用霍尔元件电流互感器,用作过流警示和延时停机保护,以提高可靠性和运行稳定性.
2、保护电容是否联在模块的直流供电回路上,1只2uF电容即够用了。
3、驱动板若采用劣质电解电容,的确可怕。建议马上更换为优质电容器!相当于你的模块时刻站在地雷上呀。

网友D(2008-09-15):
^_^,山寨变频器!厉害。

楼主:
呵呵。希望能将它转化为牛奶和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驱动电路是采用的什么电路,我从维修的角度提一点建议,供参考:
1、用PC817检测通态压降来实施过流保护,但过流动作点需精确整定。也不知通态压降的动作阀值是多少?太小,会导致频繁停机保护,太大,有可能起不到过流保护。当然对较稳定的负荷,问题不大。建议在不改动保护电路的前提下,加装热检测元件实施模块过热保护.
应该说,PC817的保护速度是没有问题的。
对常规的过流保护还是应用霍尔元件电流互感器,用作过流警示和延时停机保护,以提高可靠性和运行稳定性.
2、保护电容是否联在模块的直流供电回路上,1只2uF电容即够用了。
3、驱动板若采用劣质电解电容,的确可怕。建议马上更换为优质电容器!相当于你的模块时刻站在地雷上呀。

查了下英飞凌400安的模块通态压降在2.5伏对应240安的左右。后面就陡增了。所以设的门监值也就是2.5伏。用的LM336-D25高精度2.5伏稳压管做比较基准,我把输出直接短路了运行 。一启动就跳保护。只是没有互感器。看不到电流。
    保护电容是并联在模块的直流回路上的。一个模块用了6UF.,这个电容价格悬殊好大的。如果做成方块型带镙丝孔的。一个就要50多。我用的是小的2uf的。才几块钱一个,耐压1200伏。
   搞笑的是第三假红宝石电解电容的问题。   与进口红宝石的英文名字有一点不一样。假的是:RUKYCON。真的是RUBYCON,打擦边球的方法啊。板子上的假货全换下了。
   做的过程中还遇到一个问题。六路驱动的电压幅度不一样,最大的相差1.7伏,最后才明白是装的稳压管在安装前没有配对的原因。同样是5347。10伏稳压管。稳压值低的只有8.9伏。高的有到12伏的。偏差太大了,
   机器现在又改样子了。呵呵,里边的铜排改成电缆线了。加了两张镀彩隔板,还有黄蜡板。

网友E:
楼主真是强人,佩服

网友F:
楼主不错,强值得学习,我司喜欢这样的人才,如果有缘,希望合作,

我的信箱Liming8@vip.163.com  李先生 020-36173075-809

楼主:
"山寨"牌调速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