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5):
目前单位有一台设备改造,为了节约改造成本。本人想用一台变频器拖两台电机。
电机1:Y2-801-4   功率:0.55KW  电流:1.54A
电机2:Y2-90S-4   功率:1.1KW    电流:2.8A
要求同时启动和停止。我想问一下这种方案可以吗?另外总电流如何计算,有公式吗?
这种方案有什么缺点?
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可以;至于少要用2.2KW变频器;

网友B:
变频器的功率大于电机的功率之和

网友C(2008-10-08):
并且是电源型变频器

网友C:
纠错:电压源型变频器

网友D:
这种控制可行的。属于典型应用。注意不要采用矢量控制,要采用V/F控制模式。选型采用两台电机的电流总和选变频器的电流值。

网友E:
这样能保证完全同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