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5):
单片机是一种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在该集成电路内有成千上万个晶体管或场效应管,因此,要单片机正常运行,就必须为其提供能量,即为片内的晶体管或场效应管供给电源,使其能工作在相应的状态。
  pic16f84需要一个5v电源(实际工作电压为40v~60v)。因此,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三节15v的电池串联供电,也可用整流、稳压方式供电,如图1所示。图1-a为三节电池串联,可得45v左右的电压;图1-b为四节电池串联,又用一硅二极管降压,实际输出电压为54v左右。图1-c为经整流后(整流器图中未画出)将市电交流变为7v~20v的直流电压,再经集成稳压器7805稳压后得到稳定的+5v电压。图1-d与图1-c类似,只是不用集成稳压器,改用价廉的稳压二极管来稳压。pic16f84本身耗电仅1ma(低时钟耗电更小),若pic要驱动发光二极管led或其它大电流器件,则单片机电源也必须为这类器件供电。因此,图1-d的电路是用齐纳二极管来稳压的,它不能驱动led等器件,这一点应注意。
  在图1中,四种电源电路都需要在pic16f84的引脚{14}(v+)与地之间接一电容01μf,而且,此电容应紧靠单片机安装,以滤除电源的纹波,并使pic和相邻元件不受噪声干扰。这里要强调的是,不论电源如何“纯净”,均必须安装此电容。
  注意:这里的pic16f84除了引脚{14}(v+或vdd)直接接至电源外,引脚4(mclr——复位输入脚)通常也通过一个10kω的电阻接至电源v+。mclr是低电平有效,如将其接地,将使pic复位,并将ram清零。如果上电很慢,则pic可能会处于一种不定状态。这时,应当在mclr与地之间装接一个常开复位按键。
  与任何微处理器一样,pic16f84的运作是有节奏的,因此,就需要一个节拍发生器——时钟,以控制cpu的运行速度,步进执行各种操作。16f84-04p的最大时钟速变为4mhz。降低时钟频率,可节省能源,并使pic执行速度减慢,当时钟频率为30khz时只耗电01ma。
  pic单片机最常用的时钟电路示于图2,图2-a为直接输入外部时钟,即钟信号由外部振荡电路产生。图2-b是用pic的内部时钟电路,再从外部接上确定时钟频率的元件,即电阻r和电容c。图中给出了三种不同阻值的电阻,它们和100pf的电容配用,可产生15mhz、600khz或100khz三种不同的时钟频率。图2-c仍利用pic片内振荡电路,但外接石英晶体,因而能产生更精确、更稳定的时钟信号,但石英晶体通常比电阻、电容贵,若利用电视机上常用的晶体(如358mhz晶体),则价格仍较低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