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6):
现在我们用的是SIEMENS  SIMODRIVE  611 伺服驱动系统

  它现在老出现报警130   和131  报警说明分别是

SIEMENS  SIMODRIVE  611 伺服驱动系统故障诊断说明130   控制器或脉冲启动在运动中取消和退出
原因:可能的原因是:
     —下列启动信号在运动中取消:端子48、63、64、663、65.x,PROFIBUS启动信号, 从
       SimoCom U 的PC启动。
     —其它导致控制器或脉冲启动取消的故障。
排除:设置启动信号并检查首次故障和退出的原因。
确认:故障存储器重新置位。
反应:停止、STOP Ⅱ
131   随动误差太高
原因:可能的原因是:
     —驱动转矩或加速能力过载。
     —定位测量系统故障
     —位控检测不正确(P0231)
     —机械装置故障
     —过度的往返速度或过度的定位设置
排除:检查上述原因并排除。
确认:故障存储器重新置位。
反应:停止、STOP Ⅱ

网友A:
在运动过程中某个使能信号断了,检查一下端子接线是否牢靠,还有通讯是否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