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恒流源怎么调

楼主(2008-08-16):
能不能告诉我  恒流源电路焊好后怎么调阿  我用OP07和LM3886做的

网友A:
不同的电源电压(当然在允许范围),负载.
测量电流值,看是不是恒定的,恒定在什么程度和范围.
具体不知什么电路.

网友B:
任何产品都有设计要求,如果连要求都不知道,你怎么完成设计呢?要求就是参数,参数就需要测试,满足不到就需要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