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接近开关

楼主(2008-08-17):
接近开关  LJ30A3-15-Z/AX 个个字母代体的什么意思?请指教。

网友A:
大概是J接近开关,30圆直径.
这个是乐清杭荣的产品吧,可以从网上查到网站www.wzhangrong.com,里面有电话QQ等联系方式.

网友B:
是电感式接近开关

网友C:
接近开关
30mm直径 A是圆柱形,3是金属外壳  15mm距离  后面的应该是输出方式,Z是直流,A三线制常闭,X是NPN  应该是乐清产品,不过不知道是哪家的,这样的很多。有关于接近开关的问题感兴趣的可以加我QQ:233340738  我可以为你解答如何区分好的电感式接近开关,和采购接近开关,甚至可以有偿的提供电路图和PCB,还有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