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

楼主(2008-08-17):
请问水泵变频器是采用内置PID的变频器好?如(ABB的ACS600,LG的SV150IP5-4).
还是采用外置PID与变频器PLC组合配置好?

变频恒压供水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设置辅泵,?辅泵的大小和主泵如何配置?他们之间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A(2008-09-21):
满足使用要求,在工作可靠的前提条件下,以最便宜的方案为好。如果只是单机控制恒压供水,当然是内置PID的变频器好,因为它比外置PID的变频器总体价格要好,工作还可靠。

考虑功能满足的前提,选择总体价格便宜的方案。性价比也是设计中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网友B:
便宜但要保证产品运行质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水泵变频器是采用内置PID的变频器好?如(ABB的ACS600,LG的SV150IP5-4).
还是采用外置PID与变频器PLC组合配置好?

变频恒压供水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设置辅泵,?辅泵的大小和主泵如何配置?他们之间是如何工作的?

好?标准是什么?做东西未必是要你做的最完美,满足使用要求就可以,内部处理,和外部处理后给变频器,没有本质的区别。主辅泵的大小根据实际情况,也许一样大呢。ps:支持成本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