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7):
请高手帮忙 不知道定位模块怎么应用

网友A:
三菱的定位模块可不止一种
你还是看看对应模块的手册,看有什么具体问题

这问题问的真大

网友B:
呵呵;有FX2N-1PG;FX2N-10GM、FX2N-20GM等;

网友C:
FX2N-20GM 没机会实际做过控制, 看了说明书许多遍,有许多的参数要设,有哪为高手能举个简单的控制例子,告诉要具体设置哪些参数啊 ?感谢!

网友A:
20GM的手册中讲的编程和实际软件有很大差别
参数在软件可以设置,可以看软件的帮助
这个模块不实际用下,比较难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