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7):
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JKG怎么设置参数......急急.....
抄表都罚了2000块呀?急求解决....用了好几年的补偿器,手动6组电容灯都亮呀?接触器也动作呀?........
汤姆

网友A:
熔断器检查了吗?电容的工作电流正常吗?

楼主:
电容电流怎么检查呀?

网友B:
用几年了啊。由于用的年限久了,电容也会老化的,你查下6组的电容器有没有老化不能用的,  不能用的换上新的!!!!
负载在运作的情况下,你观察下每一组投的情况有没有补偿到位,有没有效果。补偿控制器和表上显示的补偿值是否滞前或滞后

楼主:
负载运转就是滞后0.96,这样正常吗 ?补偿器怎么 设置 ....
汤姆

网友C:
用电流卡表  ,卡一下电流根据你的电容容量看一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正常情况下带负载应该超前0.98或0.99才对电容属于消耗品坏了就该换

网友D:
换个自动补偿器好了 。你的电容时间用的太长了,可以更换了,我们公司用的60KVA 的,自动补偿的 ,就没有那么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