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8):
一)bod-ii的特点:
1.统一车种诊断座形状为16pin。
2.上有数值分析资料传输功能(data link connector简称dlc)。
3.统一各车种相同故障代码及意义。
4.具有行车记录器功能。
5.具有重新显示记忆故障码功能。
6.具有可由仪器直接清除故障码功能。
(二)dlc诊断座统一标准:
1.dlc诊断座为统一16pin脚,并装置在驾驶室,驾驶侧仪表板下方
2.dlc pin脚说明:
资料传输线有两个标准:
■iso=欧洲统一标准.(internation standards
利用7#,15#脚       organiza tion 1941-2)
■sae=美国统一标准.(sae-ji850)
 利用2#,10#脚
标准pin脚功用:-- obd-ii-dlc接头
1# 提供制造厂应用 9# 提供制造厂应用
2# saej 1850所制定的资料传输线
10# sae制造厂所制定的资料  传输线
3# 提供制造厂应用 11# 提供制造厂应用
4# 直接车身搭铁 12# 提供制造厂应用
5# 信号回路搭铁 13# 提供制造厂应用
6# 提供制造厂应用 14# 提供制造厂应用
7# iso-9141-2所制定的资料传输线k 15# iso-9141-2所制定的资料 传输线l
8# 提供制造厂应用 16# 直接电瓶正电源
3.自1990年11月sae定订j2054号通报-- 「诊断资料通讯标准」制定了14
个模式,简称为(dtm) -- diagnostic test modes.
sae-j2054号通报中制定的14个诊断通讯模式:
模式    功   能 模式    功   能
0 回到正常模式 7 数值指令显示
1 传输诊断资料 8 切断正常传输
2 记忆资料清除 9 连接正常传输
3 检测ram资料 10 清除故障记忆
4 元件控制功能 11 暂停正常传输
5 ram资料下载 12 依数值位置定义诊断
6 ram资料修改 13 依记忆内码定义诊断
4.在1991年12月sae定订j1979号通报,并在1994年6月修定该通报为--
「诊断测试模式标准」即为obd系统(联邦)及obd-ii系统(加州)-- on
--board diagnostic,制定7个模式,简称为(obd/obd-ii)
sae-j1979号通报中制定的7个诊断测试模式:
mode $01-
◎目前引擎诊断数值需求
◎类比输入/输出信号
◎数值输入/输出信号
◎系统状态资讯
◎综合计算数据值 mode $03 废气相关的引擎诊断
[模式3]  故障码
mode $04 废气相关的诊断系统
[模式4]  清除与归零
code $05 含氧传感器监控测试
[模式5]  结果
mode $02-
◎目前引擎瞬间数值需求
◎类比输入/输出信号
◎数位输入/输出信号
◎系统状态资讯
◎综合计算数据值 mode $06 电脑监控非连续性
[模式6]  测试结果
mode #07 电脑监控连续性测试
[模式7]  结果
5.在1993年6月sae定订j2190号通报 -- 「加强诊断测试标准」该通报
依据j1979号通报(诊断测试模式标准)之增订文件,并适用于「诊断
通讯方面」sae -j1850或iso 9141-2标准。该标准是用来定义资料
传输的协定及obd-ii统一诊断的格式,并以电脑16进位(hex)方式
来定义传输协定。
(三)、obd-ii故障码的意义和分类:
sae将obd-ii故障码5个字组合而成,第1个字为英文代码,第2个到第5个
码为数字码。
故障码前2个字分别代表下列不同定义:
p0 引擎变速箱电脑控制系统由sae统一制定的故障码
p1 引擎变速箱电脑控制系统由厂家各自制定的故障码
p2 引擎变速箱电脑控制系统预留故障码
p3 引擎变速箱电脑控制系统预留故障码
c0 底盘电脑控制系统,由sae统一制定的故障码
c1 底盘电脑控制系统,由各厂空各自制定的故障码
c2 底盘电脑控制系统,预留故障码
c3 底盘电脑控制系统,预留故障码
b0 车身电脑控制系统,由sae统一制定的故障码
b1 车身电脑控制系统,由各厂家各自制定的故障码
b2 车身电脑控制系统,预留故障码
b3 车电脑控制系统,预留故障码
u0 网路连接相关故障码
u1 网路连接相关故障码
u2 网路连接相关故障码
u3 网路连接相关故障码
p01xx 燃油和空气侦测系统
p02xx 燃油和空气侦测系统
p03xx 点火系统
p04xx 废气控制系统
p05xx 车速怠速控制系统
p06xx 电脑控制系统
p07xx 变速箱控制系统
p08xx 变速箱控制系统
p09xx sae预留的故障码
p00xx sae预留的故障码
p01xx 以后是由厂家自行制定的一部份
p11xx 燃油和空气侦测系统
p12xx 燃油和空气侦测系统
p13xx 点火系统
p14xx 废气控制系统
p15xx 怠速马速控制系统
p16xx 电脑控制系统
p17xx 变速箱控制系统
p18xx 变速箱控制系统
p19xx sae预留的故障码
p10xx sae预留的故障码
其他部份,sae和厂家尚未完全制定,待制定出来以后,我们会以最快的
速度将它翻译整理后印给诸位。
代码 sae定义故障范围 代码 sae定义故障范围
1 燃料或空气测定系统不良 5 汽车或怠速控制系统不良
2 燃料或空气测定系统不良 6 电脑或输出控制元件不良
3 点火系统不良或引擎间歇熄火 7 变速箱控制系统不良
4 废气控制辅助装置系统不良 8 变速箱控制系统不良
目前该码“0”代表sae所定义的故障码。“1”,“2”或“3”等
码,代表汽车制造厂。
obd-ii故障码快速引表:
sae将引擎和变速箱的故障码大致分为10大类,细分如下:
obd-ii故障码   系  统  区  分
p01xx 燃料和进气系统
p02xx 燃料和进气系统
p03xx 点火系统
p04xx 废气控制相关系统
p05xx 车速感知,怠速控制相关系统
p06xx 控制电脑相关系统
p07xx 变速箱故障码
p08xx 变速箱故障码
p09xx sae 预留部份
p00xx sae预留部份
obd-ii标准故障码检索表:
故障码(p0330~p0376)
故障码(p0377-p0417) 故障码(p0418~p0468)
故障码(p0469~p0566) 故障码(p0567-p0704)
故障码(p0704~p0741)  故障码(p0741~p0772)
故障码(p0773~p0790)
故障码(p0330~p0376)
obd ii码 内       容
p0330 引擎在2000rpm以上一直没有收到爆震信号(band 2)(toyota)
p0331 引擎在2000rpm以上电压值不正确(bank 2)
p0332 爆震传感器电压太低(bank 2)
p0333 爆震传感器电压太高 (bank 2)
p0334 爆震传感器电压间歇故障 (bank 2)
p0335 曲轴传感器a组线路失效
p0335 曲轴传感器a组线路电压值过低 (acura/honda)
p0336 曲轴传器a电压值不正确
p0336 加热式含氧传感器线路失效
p0337 曲轴传器a组线路电压太低
p0338 曲轴传器a组线路电压太高
p0339 曲轴传器a组线路间歇故障
p0340 凸轮轴传感器线路失效
p0341 凸轮轴传感器线路电压值不正确
p0342 凸轮轴传感器线路电压太低
p0342 可变汽门正时电磁伐在作用中
p0343 凸轮轴传感器线路电压太高
p0344 凸轮轴传感器线路间歇故障
p0350 点火线圈一次/二次线路失效
p0351 点火线圈a组一次/二次线路失效
p0352 点火线圈b组一次/二次线路失效
p0353 点火线圈c组一次/二次线路失效
p0354  点火线圈d组一次/二次线路失效
p0355 点火线圈e组一次/二次线路失效
p0356 点火线圈f组一次/二次线路失效
p0357 点火线圈g组一次/二次线路失效
p0358 点火线圈h组一次/二次线路失效
p0359 点火线圈i组一次/二次线路失效
p0360 点火线圈j组一次/二次线路失效
p0361 点火线圈k组一次/二次线路失效
p0362 点火线圈l组一次/二次线路失效
p0370 点火正时高解析参考线路a组失效
p0371 点火正时参考线路a组高转速时接收太多脉冲(受到干扰)
p0372 点火正时参考线路a组高转速曾收到太少的脉冲,曾收到中断脉冲(gm)
p0373 点火正时参考线路a组高转速时讯号间歇性不稳定
p0374 点火正时参考线路a组高转速时没有讯号
p0375 点火正时高解析参考线路b组失效
p0376 点火正时参考线路b组高转速时曾收太多讯号
p0377 点火正时参考线路b组高转速曾收到太少讯号
p0378 点火正时参考线路b组高转速时讯号间歇性不稳定
p0379 点火正时参考线路b组高转速时没有讯号
p0380 预热塞加热线路失效,火花增加线路不良
p0381 预热塞指示灯线路失效
p0385 曲轴传感器b组线路失效
p0386 曲轴传感器b组线路电压值不正确
p0387 曲轴传感器b组线路电压太低
p0388 曲轴传感器b组线路电压太高
p0389 曲轴传感器b组线路间歇故障
p0390 正时皮带打滑或跳齿(ford)
p0391 第1组高压线圈低压线路不良(ford)
p0392 第2组高压线圈低压线路不良(ford)
p0393 第3组高压线圈低压线路不良(ford)
p0394 第4组高压线圈低压线路不良(ford)
p0395 第5组高压线圈低压线路不良(ford)
p0396 第6组高压线圈低压线路不良(ford)
p0400 egr阀系统流量控制失效
p0401 egr阀系统流量控制不正确或太低(阻塞)
p0401 引擎达工作温度,车速80km以上行驶3~5分钟,
       但egr温度信号低于40℃
p0402 egr阀系统流量控制太大(泄漏)
p0403 egr阀流量电磁伐控制线路不良
p0404  egr阀流量电磁伐控制线路电太值不正确
p0405 egr阀流量传感器线路a组电压太低
p0406 egr阀流量传感器线路a组电压太高
p0407 egr阀流量传感器线路b组电压太低
p0408 egr阀流量传感器线路b组电压太高
p0410 二次空气导入系统失效
p0411 二次空气导入系统流量值不正确
p0412 二次空气导入系统流量电磁阀a组线路失效
p0413 二次空气导入系统流量电磁阀a组线路断路
p0414 二次空气导入系统流量电磁阀a组线路短路
p0415 二次空气导入系统流量电磁阀b组线路失效
p0416 二次空气导入系统流量电磁阀b组线路断路
p0416 egr温度传感器讯号不良(ford)
p0417 二次空气导入系统流量电磁阀b组线路短路
p0417   egr温度传感器讯号电压太低
p0418 egr温度传感器讯号电压太高(ford)
p0420 触媒系统净化效能太低 (bank 1)
p0421 未达工作温度以前触媒系统净化效能太低(bank 1)
p0422 触媒系统净化效能太低(bank 1)
p0423 触媒转换器温度时净化效能降低(bank 1)
p0424 触媒转换器工作温度太低(bank 1)
p0430 触媒系统净化效能低于净化范围(bank 2)
p0431 暖车时触媒转换器净化效能降低 (bank 2)
p0432 主触媒转换器净化效能太低 (bank 2)
p0433 触媒转换器热效能太低 (bank 2)
p0440 燃油蒸发器系统管路阻塞(volvo)
p0440 燃油蒸发系统侦测出少量泄漏
p0440 燃油蒸发控制系统线路失效
p0441 燃油蒸发控制系统碳罐油气流量不正确或无油气流动
p0442 燃油蒸发控制系统检测出少量油气泄漏
p0443 燃油蒸发控制系统碳罐电磁伐控制线路失效
p0444 燃油蒸发控制系统碳罐电磁伐控制线路断路或电压太低
p0445 燃油蒸发控制系统碳罐电磁伐控制线路断路或电压太高
p0446 燃油蒸发控制系统碳罐电磁伐控制线路不良(ford)
p0446 燃油蒸发控制系统通风控制阀路线不良(infiniti)
p0447 燃油蒸发控制系统碳罐电磁阀线路断路(ford)
p0448 燃油蒸发控制系统碳罐电磁阀控制线路不良(ford)
p0450 燃油蒸发控制系统压力传感器线路不良
p0451 燃油蒸发控制系统压力传感器电压不正确
p0452 燃油蒸发控制系统压力传感器电压太低
p0453 燃油蒸发控制系统压力传感器电压太高
p0454 燃油蒸发控制系统压力传感器间歇故障
p0455 燃油蒸发气控制系统检测出大量泄漏
p0460 燃油高度传感器线路失效
p0461 燃油高度传器线路电压值不正确
p0462 燃油高度传器线路电压太低
p0463 燃油高度传器线路电压太高
p0464 燃油高度传器线路间歇故障
p0465 碳罐流量传感器线路失效
p0466 碳罐流量传感器线路电压值不正确
p0467 碳罐流量传感器线路电压太高
p0468 碳罐流量传感器线路电压太低
p0469 碳罐流量传感器线路间歇故障
p0470 滑轮增压器排气压力传感器线路失效
p0471 滑轮增压器排气压力传感器线路电压值不正确
p0472 滑轮增压器排气压力传感器电压太低
p0473 滑轮增压器排气压力传感器电压太高
p0474 滑轮增压器排气压力传感器间歇故障
p0475 滑轮增压器排气压力控制阀失效
p0476 滑轮增压器排气压力控制阀电压值不正确
p0477 滑轮增压器排气压力控制阀电压太低
p0478 滑轮增压器排气压力控制阀电压太高
p0479 滑轮增压器排气压力控制阀间歇故障
p0498 动力转向压力开关信号不良(ford)
p0499 p/n开关信号不良(ford)
p0500 车速传器线路失效或间歇不良(ford)
p0500 车速传感器线路电压太低(acura/honda)
p0501 车速传感器线路电压不正或太高(ford)
p0502 车速传感器电压太低
p0503 车速传器输入线路间歇性电压太高
p0505 怠速控制系统失效
p0506 引擎怠速太低
p0507 引擎怠速太高
p0510 节汽门传感器怠速接点线路失效
p0530 a/c冷媒压力传感器失效
p0531 a/c冷媒压力传感器线路电压值不正确或冷媒量不足(ford)
p0532 a/c冷媒压力传感器线路电压太低
p0533 a/c冷媒压力传感器线路电压太高
p0534 冷气系统有冷媒泄漏
p0550 动力转向油压传感器线路失效
p0551 动力转向油压传感器线路电压值不正确
p0552 动力转向油压传感器线路电压太低
p0553 动力转向油压传感器线路电压太高
p0554 动力转向油压传感器线路间歇故障
p0560 电瓶电压太高或太低
p0561 电瓶电压不稳定
p0562 电瓶电压太低
p0563 电瓶电压太高
p0565 定速控制系统on线路开关信号不良
p0566 定速控制系统off线路开关信号不良
p0567 定速控制系统resume线路开关信号不良
p0568 定速控制系统ste线路开关信号不良
p0569 定速控制系统coast线路开关信号不良
p0570 定速控制系统accel线路开关信号不良
p0571 定速控制系统刹车开关线路a组失效
p0572 定速控制系统刹车开关线路a组电压太低
p0573 定速控制系统刹车开关线路a组电压太高
p0574 定速控制系统resume线路失效
p0575 定速控制系统set线路失效
p0576 定速控制系统coast线路失效
p0577 定速控制系统accle线路失效
p0578 定速控制系统刹车开关线路失效
p0579 定速控制系统刹车开关线路电压太低
p0580 定速控制系统刹车开关线路电压太高
p0600 ecm电脑序列资料传输失效
p0600 ecm电脑故障(acura/honda)
p0601 电脑内部计算值失效或ecm电脑ram(随机存取记忆体)失效(saturn)
p0601 ecm电脑记忆体失效或eprom不良(ford)
p0602 ecm电脑控制模组程式错误
p0602 ecm电脑记忆体程式未设定(gm)
p0603 ecm电脑非挥发性记忆体(non-volatile ram)失效(saturn)
p0603 ecm电脑活性存取记忆体(kam)失效
p0604 ecm电脑ram(随机存取记忆体)失效(saturn)
p0605 ecm电脑唯读记忆 (rum)失效
p0605 ecm电脑eeprom失效(saturn)
p0605 ecm电脑内部控制不良(主电脑不良)(ford)(volvo)
p0606 ecm电脑电子ioc失效(saturn)
p0606 ecm电脑内部印刷线路接点断路
p0606 ecm电脑程式处理错误或微处理器不良
p0700 变速箱电脑控制系统失效
p0701 变速箱电脑控制系统电压值不正确
p0701 换档迟延电磁阀正在作动当中
p0702 变速箱电脑控制系统电压控制系统失效
p0703 扭力变换接合器tcc输入线路不良(gm)
p0703 扭力变换接合器tcc刹车开关线路失效
p0704 扭力变换接合器tcc开关线路不良
p0704 离合器开关线路失效
p0704 空档开关线路失效(ford)
p0705 档位传感器线路失效
p0706 档位传感器线路电压值不正确
p0707 档位传感器线路电压太低
p0708 档位传感器线路电压太高
p0709 档位传感器线路间歇故障
p0710 变速箱油温传感器线路失效
p0711 变速箱油温传感器线路电压值不正确
p0712 变速箱油温传感器线路电压太低
p0713 变速箱油温传感器线路电压太高
p0714 变速箱油温传感器线路间歇故障
p0715 扭力变换接合器输入轴转速传感器线路失效
p0716 扭力变换接合器输入轴转速传感器线路电压值不正确
p0717 扭力变换接合器转速传感器没有讯号输出
p0718 扭力变换接合器转速传感器间歇故障
p0719 扭力变换接合器刹车开关线路电压太低
p0720 输出轴转速传感器线路失效
p0721 输出轴转速传感器线路电压值不正确
p0722 输出轴转速传感器线路没有讯号输出
p0723 输出轴转速传感器线路间歇故障
p0724 扭力变换接合器刹车开关线路电压太高
p0725 引擎转速传感器线路失效
p0726 引擎转速传感器线路电压值不正确
p0727 引擎转速传感器线路没有讯号输出
p0728 引擎转速传感器线路间歇故障
p0730 齿轮比或档不正确
p0731 1档齿轮比不正确
p0732 2档齿轮比不正确
p0733 3档齿轮比不正确
p0734 4档齿轮比不正确
p0735 5档齿轮比不正确
p0736 倒档齿轮比不正确
p0740 引擎负荷与燃料控制无法配合(bnez)
p0740 扭力变换接合器线路失效
p0740 扭力变换接合器电磁阀控制线路失效
p0741 引擎负荷与节汽门开度无法配合
p0741  扭力变换接合器电磁线圈未通电
p0741 扭力变换接合器线路电压值不正确
p0741 扭力变换接合器电磁阀控制线路电压值不正确或卡在全关位置
p0742 扭力变换接合器电磁线圈一直通电
p0742 扭力变换接合器电磁阀控制线路粘着或卡在全开位置
p0743 扭力变换接合器电磁阀控制线路短路或断路
p0744 扭力变换接合器电磁阀控制线路间歇故障
p0745 压力控制电磁阀失效
p0746 压力控制电磁阀电压值不正确或不通电(卡在全开位置)
p0747 压力控制电磁阀一直通电(卡在全开位置)
p0748 输出轴压力电磁阀故障
p0748 压力控制电磁阀短路或断路
p0749 压力控制电磁阀间晚故障
p0750 换档电磁阀a组失效
p0751 电磁电压太低(bnez)
p0751 输出轴压力电磁阀一直通电(gm)
p0752 换档电磁阀a组电压值不正确或不通电(卡在全开位置)
p0753 换档电磁阀a组一直通电(卡在全开位置)
p0754 换档电磁阀a组间歇故障
p0755 换档电磁阀b组失效
p0756 换档电磁阀b组电压值不正确或不通电(卡在全关位置)
p0757 换档电磁阀b组一直通电(卡在全开位置)
p0758 输出轴控制电磁阀线路失效(gm)
p0758 换档电磁阀b组短路或断路
p0759 换档电磁阀b组间歇故障
p0760 换档电磁阀c组失效
p0761 换档电磁阀c组电压值不正确或不通电(卡在全关位置)
p0762 换档电磁阀c组一直通电(卡在全开位置)
p0763 换档电磁阀c组短路或断路
p0764 换档电磁阀c组间歇故障
p0765 换档电磁阀d组失效
p0766 换档电磁阀d组电压值不正确或不通电(卡在全关位置)
p0767 换档电磁阀d组一直通电(卡在全开位置)
p0768 换档电磁阀d组短路或断路
p0769 换档电磁阀d组间歇故障
p0770 换档电磁阀e组失效
p0770 扭力变换接合器tcc电磁阀线路不良(toyota)
p0771 换档电磁阀e组电压值不正确或不通电(卡在全关位置)
p0772 换档电磁阀e组一直通电(卡在全开位置)
p0741 扭力变换接合器电磁阀控制线路电压值不正确或卡在全关位置
p0742 扭力变换接合器电磁线圈一直通电
p0742 扭力变换接合器电磁阀控制线路粘着或卡在全开位置
p0743 扭力变换接合器电磁阀控制线路短路或断路
p0744 扭力变换接合器电磁阀控制线路间歇故障
p0745 压力控制电磁阀失效
p0746 压力控制电磁阀电压值不正确或不通电(卡在全开位置)
p0747 压力控制电磁阀一直通电(卡在全开位置)
p0748 输出轴压力电磁阀故障
p0748 压力控制电磁阀短路或断路
p0749 压力控制电磁阀间晚故障
p0750 换档电磁阀a组失效
p0751 电磁电压太低(bnez)
p0751 输出轴压力电磁阀一直通电(gm)
p0752 换档电磁阀a组电压值不正确或不通电(卡在全开位置)
p0753 换档电磁阀a组一直通电(卡在全开位置)
p0754 换档电磁阀a组间歇故障
p0755 换档电磁阀b组失效
p0756 换档电磁阀b组电压值不正确或不通电(卡在全关位置)
p0757 换档电磁阀b组一直通电(卡在全开位置)
p0758 输出轴控制电磁阀线路失效(gm)
p0758 换档电磁阀b组短路或断路
p0759 换档电磁阀b组间歇故障
p0760 换档电磁阀c组失效
p0761 换档电磁阀c组电压值不正确或不通电(卡在全关位置)
p0762 换档电磁阀c组一直通电(卡在全开位置)
p0763 换档电磁阀c组短路或断路
p0764 换档电磁阀c组间歇故障
p0765 换档电磁阀d组失效
p0766 换档电磁阀d组电压值不正确或不通电(卡在全关位置)
p0767 换档电磁阀d组一直通电(卡在全开位置)
p0768 换档电磁阀d组短路或断路
p0769 换档电磁阀d组间歇故障
p0770 换档电磁阀e组失效
p0770 扭力变换接合器tcc电磁阀线路不良(toyota)
p0771 换档电磁阀e组电压值不正确或不通电(卡在全关位置)
p0772 换档电磁阀e组一直通电(卡在全开位置)
p0773 换档电磁阀e组短路或断路
p0773 扭力变换接合器tcc电阀线路断路或短路(toyota)
p0774 换档电磁伐e组间歇故障
p0780 无法换档
p0781 1→2档无法换档(换档电磁阀短路或断路)
p0782 2→3档无法换档(换档电磁阀短路或断路)
p0783 3→4档无法换档(换档电磁阀短路或断路)
p0784 4→5档无法换档(换档电磁阀短路或断路)
p0785 换档延迟控制电磁阀换效
p0786 换档延迟控制电磁阀电压值不正确
p0787 换档这控制电磁阀电压太低
p0788 换档这控制电磁阀电压太高
p0789 换档这控制电磁阀间歇故障
p0790 经济/跑车档切换开关线路失效
(四)obd-ii标准故障码检索表:
(p0000~p0999)sae统一规定的部份:
故障码(p0000~p0131)
obd ii码         内           容
p0000 没有故障(ford)
p0100 空气流量计线路不良
p0101 空气流量计不良(讯号值错误)
p0102 空气流量计线路输入电压太低
p0103 空气流量计线路输入电压太高
p0104 空气流量计线路间歇故障
p0105 空气压力传感器线路不良或无讯号输出(ford)
p0106 空气压力传感器系统电压值不正确或打马达时当引擎发
动后map讯号相同(ford)
p0107 空气压力传器系统输入电压太低
p0108 空气压力传器系统输入电压太高
p0109 进气温度传感器线路间歇性不良
p0110 进气温度传感器线路间歇性不良
p0111 进气温度传感器线路(讯号值错误)
p0112 进气温度传感器线路电压太低
p0113 进气温度传感器线路输入电压太高
p0114 进气温度传感器线路间歇故障
p0115 水温传感器线路不良
p0116 水温传感器线路(讯号错误)
p0116 引擎发动20分钟以上,温度仍在30℃以下(toyota)
p0117 水温传感器电压太低
p0118 水温传感器电压太高
p0119 水温传感器电压线路间歇故障
p0120 节汽门传感器线路不良
p0120 节汽门传感器信号低于0.1v或高于4.9v(toyota)
p0121 节汽门传感器线路不良
p0121 辅助节汽门传感器电压值不正确或调整不良(toyota)
p0121 节汽门传感器的电压无法和进气压力传感器的电压配
合(chryser)
p0122 节汽门传感器讯号电压太低
p0122 辅整助节汽门传感器讯号太高
p0123 节汽门传感器线路电压太高
p0123 节汽门传感器电压太高
p0124 节汽门传感器线路间歇故障
p0125 水温传感器感测进入回路(close loop)控制时间太长
p0126 水温传感器电压值不稳定
p0130 含氧传感器线路失效(bank 1,sensor 1)
p0131 含氧传感器线路电压太低或短路(bank 1,sensor 1)
p0132 含氧传感器线路电压太高(bank1,stesor 1)
p0133 含氧传感器反应太慢 (bank1,stesor 1)
p0134 含氧传感器反应次数太少或无作用 (bank1,stesor 1)
p0135 含氧传感器的加热线路不良 (bank1,stesor 1)
p0136 含氧传感器失效 (bank1,stesor 2)
p0136 含氧传感器在引擎负荷时电压值不正确  (bank1,stesor 2)
p0137 含氧传感器线路短路 (bankz) (bank2)
p0137 含氧传感器电压太低 (bank1,stesor 2)
p0138 含氧传感器电压太高 (bank1,stesor 2)
p0139 含氧传感器反应太慢 (bank1,stesor 2)
p0140 含氧传器反应次数太少或无作用 (bank1,stesor 2)
p0141 含氧传感器加热线路不良 (bank1,stesor 2)
p0142 含氧传感器加热线路不良 (bank1,stesor 3)
p0143 含氧传感器电压太低 (bank1,stesor 3)
p0144 含氧传感器电压太高  (bank1,stesor 3)
p0145 含氧传感器反应太慢 (bank1,stesor 3)
p0146 含氧传感器无作用,反应次数太少 (bank1,stesor 3)
p0147 含氧传感器加热线路不良 (bank1,stesor 3)
p0150 含氧传感器不作用 (bank2,stesor 1)
p0151 含氧传感器电压太低 (bank2,stesor 1)
p0152 含氧传感器电压太高 (bank2,stesor 1)
p0153 含氧传感器反应太慢 (bank2,stesor 1)
p0154 含氧传感器反应次数太少 (bank2,stesor 1)
p0155 含氧传感器加热线路不良 (bank2,stesor 1)
p0156 含氧传感器加热线路不良 (bank2,stesor 2)
p0157 含氧传感器电压太低 (bank2,stesor 2)
p0158 含氧传感器电压太高 (bank2,stesor 2)
p0159 含氧传感器反应太慢 (bank2,stesor 2)
p0160 含氧传感器反应次数太少或无作用 (bank2,stesor 2)
p0161 含氧传感顺加热线路不良 (bank2,stesor 2)
p0162 含氧传感器不作用 (bank2,stesor 3)
p0163 含氧传感器电压太低 (bank2,stesor 3)
p0164 含氧传感器电压太高 (bank2,stesor 3)
p0165 含氧传感器反应太慢 (bank2,stesor 3)
p0166 含氧传感居反应次数太少或无作用 (bank2,stesor 3)
p0167 含氧传感器加热线路不良 (bank2,stesor 3)
p0170 燃料修正(混合比)不良 (band 1)
p0171 混合比太稀 (bank 1)
p0172 混合比太浓(bank 1)
p0173 燃料修正失效(bank 2)
p0174 混合比太稀 (bank 2)
p0175 混合比太浓 (bank 2)
p0176 燃料含水量传感器线路失效
p0177 燃料含水量传感器线路电压值不正确
p0178 燃料含水量传感器线路电压太低
p0179 燃料含水量传感器线路电压太高
p0180 a组燃料温度传感器线路的失效
p0181 a组燃料温度传感器线路电压不正确
p0182 a组燃料温度传器线路电压太低
p0183 a组燃料温度传器线路电压太高
p0184 a组燃料温度传器线路间歇故障
p0185 b组燃料温度传感器线路失效
p0186 b组燃料温度传感器线路电压不正确
p0187 b组燃料温度传感器线路电压太低
p0188 b组燃料温度传感器线路电压太高
p0189 b组燃料温度传感器线路间歇故障
p0190 燃油分供管油压传感器线路失效
p0191 燃油分供管油压传感器线路电压不正确
p0192 燃油分供管油压传感器线路电压太低
p0193 燃油分供管油压传感器线路电压太高
p0194 燃油分供管油压传器线路间歇故障
p0195 引擎机油温度传感器线路失效
p0196 引擎机油温度传感器线路电压太低
p0197 引擎机油温度传感器线路电压太高
p0198 引擎机油温度传感器线路电压太高
p0199 引擎机油温度传感器线路间歇故障
p0200 喷油咀控制线路失效
p0201 第1缸喷油咀控制线路失效
p0202 第2缸喷油咀控制线路失效
p0203 第3缸喷油咀控制线路失效
p0204 第4缸喷油咀控制线路失效
p0205 第5缸喷油咀控制线路失效
p0206 第6缸喷油咀控制线路失效
p0207 第7缸喷油咀控制线路失效
p0208 第8缸喷油咀控制线路失效
p0209 第9缸喷油咀控制线路不良
p0210 第10缸喷油咀控制线路不良
p0211 第11缸喷油咀控制线路不良
p0212 第12缸喷油咀控制线路不良
p0213 1号冷车启动喷油咀控制线路不良
p0214 2号冷车启动喷油咀控制线路不良
p0215 引擎限速断油电磁伐(shout off solenoid)控制线路失效
p0216 喷射正时控制线路失效
p0217 引擎处于过热状态
p0218 变速箱处于过热状态
p0219 引擎转速超过电脑设定值
p0220 辅度助节汽门传感器或节汽门传感器b组线路失效
p0220 汽油泵继电器控制线路不良(chrylser)
p0221 辅助节汽门传感器或节汽门传感器b组线路电压值不正确
p0222 辅助节汽门传感器讯号或节汽门传感器b组线路电压太低
p0223 辅助节汽门传感器讯号或节汽门传感器b组线路电压太高
p0224 辅助节汽门传感器讯号或节汽门传感器b组线路间歇故障
p0225 辅助节汽门传感器或节汽门传感器c组线路失效
p0226 辅助节汽门传感器或节汽门传感器c组线路电压值不正确
p0227 辅助节汽门传感器讯号或节汽门传感器cc组线路电压太低
p0228 辅助节汽门传感器讯号或节汽门传感器c组线路电压太高
p0229 辅助节汽门传感器讯号或节汽门传感器c组线路间歇故障
p0230 汽油泵主线路失效
p0231 汽油泵回归电压太低(gm)
p0231 汽油泵副线路电压太低
p0232 汽油泵回归电压太高
p0232 汽油泵副线路电压太高
p0233 汽油泵副线路间歇故障
p0235 滑轮增压器压力传器a线路失效
p0236 滑轮增压器压力传 a线路电压值不正确
p0237 滑轮增压器压力传感器a线路电压太低
p0238 滑轮增压器压力传感器a线路电压太高
p0239 滑轮增压器压力传感器b线路失效
p0240 滑轮增压器压力传感器b线路电压值不正确
p0241 滑轮增压器压力传器b线路电压太低
p0242 滑轮增压压力传器b线路电压太高
p0243 滑轮增压器排气控制电磁伐控制线路a失效
p0244 滑轮增压器排气控制电磁伐控制线路a电脑不正确
p0245 滑轮增压器排气控制电磁伐a太低
p0246 滑轮增压器排气控制电磁伐控制线路a电压太高
p0247 滑轮增压排气控制电磁伐控制线路b失效
p0248 滑轮增压器排气控制电磁伐控制线路b值不正确
p0249 滑轮增压器排气控制电磁伐控制线路b电压太低
p0250 滑轮增压器排气控制电磁伐控制线路b电压太高
p0251 柴油引擎a组喷射泵凸轮或轮子失效
p0252 柴油引擎a组喷射泵凸轮或轮子电压值不正确
p0253 柴油引擎a组喷射泵凸轮或轮子电压太低
p0254 柴油引擎a组喷射泵凸轮或轮子电压太高
p0255 柴油引擎a组喷射泵凸轮或轮子间歇故障
p0256 柴油引擎a组喷射泵凸轮或轮子失效
p0257 柴油引擎a组喷射泵凸轮或轮子电压值不正确
p0258 柴油引擎a组喷射泵凸轮或轮子电压太低
p0259 柴油引擎a组喷射泵凸轮或轮子电压太高
p0260 柴油引擎a组喷射泵凸轮或轮子间歇故障
p0261 第1缸喷油咀线路电压太低
p0262 第1缸喷油咀线路电压太高
p0263 第1缸运转不良;第8缸动力平衡不良(gm)
p0264 第2缸喷油咀线路电压太低
p0265 第2缸喷油咀线路电压太高
p0266 第2缸运转不良;第7缸动力平衡不良(gm)
p0267 第3缸喷油咀线路电压太低
p0268 第3缸喷油咀线路电压太高
p0269 第3缸运转不良;第2缸动力平衡不良(gm)
p0270 第4缸喷油咀线路电压太低
p0271 第4缸喷油咀线路电压太高
p0272 第4缸运转不良;第6缸致力平衡不良 (gm)
p0273 第5缸喷油咀线路电压太低
p0274 第5缸喷油咀线路电压太高
p0275 第5缸运转不良;第5缸动力平衡不良(gm)
p0276 第6缸喷油咀线路电压太低
p0277 第6缸喷油咀线路电压太高
p0278 第6缸运转不良;第4缸动力平衡不良(gm)
p0279 第7缸喷油咀线路电压太低
p0280 第7缸喷油咀线路电压太高
p0281 第7缸运转不良;第3缸动力平衡不良(gm)
p0282 第8缸喷油咀线路电压太低
p0283 第8缸喷油咀线路电压太高
p0284 第8缸运转不良;第1缸动力平衡不良(gm)
p0285 第9缸喷油咀线路电压太低
p0286 第9缸喷油咀线路电压太高
p0287 第9缸运转不良
p0288 第10缸喷油咀线路电压太低
p0289 第10缸喷油咀线路电压太高
p0290 第10缸运转不良
p0291 第11缸喷油咀线路电压太低
p0292 第11缸喷油咀线路电压太高
p0293 第11缸运转不良
p0294 第12缸喷油咀线路电压太低
p0295 第12缸喷油咀线路电压太高
p0296 第12缸运转不良
p0297 进气压力传感器讯号一直变化(ford)
p0300 引擎曾经有失火(misfire)现象
p0301 第1缸曾经失火
p0302 第2缸曾经失火
p0303 第3缸曾经失火
p0304 第4缸曾经失火
p0305 第5缸曾经失火
p0306 第6缸曾经失火
p0307 第7缸曾经失火
p0308 第8缸曾经失火
p0309 第9缸曾经失火
p0310 第10缸曾经失火
p0311 第11缸曾经失火
p0312 第12缸曾经失火
p0320 分电盘点火系统引擎转速讯号线路失效
p0321 分电盘点火系统引擎转速讯号线路电压值不正确
p0322 分电盘点火系统引擎转速讯号线路没有讯号
p0323 分电盘点火系统引擎转速讯号线路间歇故障
p0325 爆震传感器线路失效(bank 1)
p0325 引擎在2000rpm以上一直没有收到爆震信号(bank 1)(toyota)
p0326 爆震传感器线路电压不正确或太高(gm)(bank1或stesor 3)
p0327 爆震传感器线路电压太低(gm)(bank1或stesor 3)
p0328 爆震传器线路电压太高或断路(gm)(bank1或stesor 3)
p0329 爆震传感器线路间歇故障(bank1或stesor 3)
p030 爆震传感器线路失效(bank 2)

深圳市菲益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汽车总线开发与测试工具和解决方案供应商,专业为客户提供世界一流的产品和技术,并自主研发生产CAN、LIN和K-Line总线通讯接口,产品功能涵盖:汽车总线协议开发和测试,ECU节点和网络仿真,ECU自动化测试,ECU故障诊断,总线数据采集和记录,ECU标定(XCP/CCP协议标定)等方面,与国际上多家知名企业形成合作关系,如美国英特佩斯、德国埃贝赫、德国Vector、德国ETAS,共同为国内外的客户提供最先进的产品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