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8):
  我用CX-PROGRAMMER 7.1 编写 功能块 中的问题

 1   功能块在编译的时候,总是提示 内存区无效!!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在写功能块的时候,有什么要求设置的么,比如内存区,必需要先指定!!

  2    在功能块中不能用APR指令么?, 这个是编译后的提示,,
      警告:APR(069): 操作数大小未知.请检查控制数据值和其它操作数数组或变量的大  小. 条 7 (6,0).

  3    功能块中的变量定义成数组后,怎么给数组中的每个元素复值 啊?~

谢谢 各位

网友A:
功能块我用过,你首先在功能块里边定义输入、输出、内部等形参,至于输入输出和内部变量可以定义数组,而且内部变量的地方可以关联外部地址,,实际表达形式为如建立一个数组为a大小为20的,要访问其中的一个元素则为a[0]表示第1个元素,每个元素的具体类型在申明数组变量时候也要定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