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锁程序请教!

楼主(2008-08-18):
请教各位高手,
如何改正,可以使这个互锁程序正常运行?

网友A:
將您的輸入點I0.0,I0.1也互相互鎖。

网友B:
没有停止条件

网友C:
这个梯形图分析能够正常运行,你加一个接受指令END看看

网友D:
输入条件没有互锁;

楼主:
回复cvlsam
很巧妙,谢谢 !

网友E:
[建议]
在接触器上进行互锁更可靠哈

网友D:
呵呵;软件里互锁,外部硬件也要互锁;

网友F:
想看一下是怎么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