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8):
CQM1H-CPU51连不上pc

自带的串口连不上,数据线是好的,我用这线连其他CQM1H-CPU51,没问题

编程器口用编程器连,能连上,用CQM1-CIF02数据线也连不上,线是好的,也连过其他CQM1-CPU51 PLC

DIP的开关都拨遍了,也连不上,难道通讯口坏了,可是为什莫编程器能连上?

网友A:
如果和其他CQM1-CPU51 PLC通讯正常,请查看DM区的数值设置!

楼主:
串口有可能坏了

编程口能用编程器连上,可为什莫这个编程口,用数据线就连不上呢?

楼主:
为了让这个cpu起死回生,总不能拿着手编查找修改程序吧,加上一块内插板CQM1H-SCB041(串口通讯板,带232和422 485接口),这样就可以连上吧,不知可以不?

网友B:
手编器能连上应当说明这个口还是好的;可能还是设置的原因;
另外CQM1H的接口与CQM1是不一样的;CIF02电缆需要一个转换接头才能用;

楼主:
搞定,整了块通讯板,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