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8):
pro-face3500wt触摸屏程序下载后显示的画面不是主画面,本来按画面1切换,现在要按画面1N次才能切换到主画面,请教各位老师这是怎么问题,怎样解决。先谢啦!

网友A:
如果ST3501WT和PLC没有正常通讯的话是这样的现象.

楼主:
画面切换怎么不好用
能正常通讯只有那一个画面切换不好,就好像接触不良似的。别的画面一切正常。如果你再换到那画面就又不行,按N次后回到主画面又正常机器又能正常工作。是不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A:
你可以用GP的自诊断功能测试一下触摸板;

切换到那个有问题的画面的时候触摸屏的左下角有没有英文代码出现?

楼主:
没有英文代码。和正常一样,为什么我每次开机的时候显示不再主画面上,而是在每次多在画面八上不明白?

网友A:
那是软件设置成起始画面为第8个画面.

程序是你做的?

楼主:
程序不是我做的韩国人做的,前一台设备和。这一样的程序也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怎样改成起始画面为第一个画面。我是新手不太懂,急呀!

网友A:
程序你有没有?  有的话如果方便发给我看一看.  gpsoft@126.com

你可以进OFFLINE模式,测试一下GP的触摸功能.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风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