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8):
请教一个问题:用梯形图编写程序的时候,如果用到调用子程序,子程序里是否可有与主程序里相同的输出段,例如:主程序里有Y0,子程序里可否再有

网友A:
1\子程序如果在不被使能调用时,主程序的Y0会有效输出
2\子程序如果调用,如果在主程序的Y0语句之前调用,则程序会使能主程序Y0的输出
3\如果在后调用,则程序会使能子程序中Y0的输出
4\此种写法编译会有警告,且是隐性错误.
建议:
1\子程序中想输出Y0最好用中间继电器进行控制,然后与主程序中Y0相或即可.

网友A:
不用客气,
QQ:542547858.有空多多交流!

网友B(2008-11-26):
不能,不管在主程序还是子程序中,在整个程序中,同一个线圈只能出现,出现多次就是“多线圈问题”,只有最后那个输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