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减少

楼主(2008-08-18):
运行频率40赫兹  电流在170左右,后来有故障了,联轴器修复后,,由于停机时间长,传送带上的煤太多,开不起来,在后来就调到4赫兹  开启来电流显示是135左右.负载是通过减速箱,带动传送带。
高压变频器,高压电动机

网友A:
你把问题讲清楚点,4赫兹能工作吗?
在功率不变情况下频率越低电流越大。

楼主:
能,就是在4HZ运行,一段时间,,电流显示减小了。你理论是对的,我要的是解释这问题的理论。

网友A:
这估计是变频器本身的保护功能在起作用,电机是不能在超低频率下长时间运行的,否则会过热烧坏。因此变频器有限制措施。

楼主:
是这样,只是暂时让它运行,。我就想知道为什么,频率降了,电流也跟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