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编码的问题

楼主(2008-08-18):
各位请问什么叫绝对编码器,什么叫相对编码器?它们的原理是什么?谢谢

网友A:
绝对编码就是有个0点基准,编码从0算起.
相对编码就是编码只能从上次值(未知)算起,也就是相对上次的位移(可知).

楼主:
可不可这样理解伺服控制器就叫编码器呢?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