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9):
各位大虾:
    本人想用欧姆龙CPM1A的PLC做一段步进顺控程序,纯逻辑太复杂,不便于维护,,请发上一段顺控程序,或以文字直接表述一下!!多谢!
   主要是多重线圈输出怎么解决的问题!三菱PLC上面就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呀!

网友A:
在没有步指令的情况下,可以把每一步都写成一个子程序.然后主程序负责切换步.这个子程序不被执行时,多重输出也不会出问题.
但解决多重输出问题的最好的办法是用多个中间继电器,然后最终再统一对开出进行对应处理.

楼主:
三菱的步进很方便,不用调什么子程序,,欧姆龙的调用子程序当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不想用调用子程序这个办法来解决!
    用中间继电器时,程序自检出现警,不知道行不行,因为我这只有三菱的PLC,没有欧姆龙的!

网友A:
加我QQ聊吧,这上面挺慢
542547858

网友B:
可以交流13838106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