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9):
我是新手,问个低级问题:伺服电机的转速可以由高变低,它的扭矩是怎么变化的?和转速有什么关系??我是做测量的,希望由同行指点!我的QQ是95342414

网友A:
对于直流电机,成反比。交流正在学习

网友B:
伺服电机在额定转速下保持恒转矩,这是理论上的,就是说只要速度不超过额定转速,它的力是不会变化的,但是实际说随着速度的增加,转矩是会变小的,只是这个变化比较小,所以就认为是恒转矩,一般到额定转速时会只有90%(各家质量不一样)。伺服电机有过载能力,其实就是电流过载

网友C:
交流伺服在额定转速以内,具有恒转矩输出的能力。但是具体的输出多少,与负载相关。超过额定转速后会下降。

在短时间(比如启动过程中)有3倍左右的过载能力。具体要看厂家的了,不同厂家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