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link问题

楼主(2008-08-19):
1、q系列,主站ccl模块不装在0号槽上没问题吧?
2、如果可以不装在0号槽上,那么假如0号槽上装的16位输入,ccl装在1号槽上,那么主站远程输入软元件开始地址可以用x0吗,
谢谢了

网友A(2008-10-23):
地址当然要顺延啦

网友B:
模块槽位没有特别要求,可以随便放
远程输入软元件开始地址要设置后面一些的,不要和本地的地址冲突
X0已被第一个模块占用,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