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调速

楼主(2008-08-19):
请问一下,我看三菱的变频器调频范围是0---400HZ  由n=60f/p,是不是电机的转速范围就为0-----24000r了呢???   那用了变频器后转速正常范围为多少呢???   我是新手哦!!!!

网友A:
你要几转就几转。

网友B:
[讨论]关于变频调速
变频器调速一般最高转是电机的额定转速,这时电机也达到了额定输出功率。至于慢速时可从0转起步,但一般的通用变频器调速在低速时功率将降低,额定转速60%以下是恒转矩输出,60%以上是恒功率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