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9):
三菱plc用继电器输出,220V电源。想请教各位老师,输出的com点接n还是接L?继电器线圈的另一端接L还是接N呢?谢谢!(fx2n系列的继电器输出型)

网友A:
这个无所谓,随便接

网友B:
继电器输出的只是一个开关触点

网友C:
呵呵;
COM与Y0只是一个触点;不过从安全方面考虑,应把火线接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