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0):
能告诉我什么型号么?

网友A:
FX1S機種不能搭載擴展模塊,因此您僅僅能使用功能擴展板來進行擴展。

FX1N-2AD-BD  模擬量輸入擴展板,2通道
FX1N-1DA-BD 模擬量輸出擴展板,1通道

因此,如果您有擴展模塊的需求,請您使用FX2N機種。

楼主:
太好了,十分感谢表情,我看手册上就只有扩展板找不到,现在明白了,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