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修养[C语言]

楼主(2008-08-20):
01、版权和版本
    02、缩进、空格、换行、空行、对齐
    03、程序注释
    04、函数的[in][out]参数
    05、对系统调用的返回进行判断
    06、if 语句对出错的处理
    07、头文件中的#ifndef
    08、在堆上分配内存
    09、变量的初始化
    10、h和c文件的使用
    11、出错信息的处理
    12、常用函数和循环语句中的被计算量
    13、函数名和变量名的命名
    14、函数的传值和传指针
    15、修改别人程序的修养
    16、把相同或近乎相同的代码形成函数和宏
    17、表达式中的括号
    18、函数参数中的const
    19、函数的参数个数
    20、函数的返回类型,不要省略
    21、goto语句的使用
    22、宏的使用
    23、static的使用
    24、函数中的代码尺寸
    25、typedef的使用
    26、为常量声明宏
    27、不要为宏定义加分号
    28、||和&&的语句执行顺序
    29、尽量用for而不是while做循环
    30、请sizeof类型而不是变量
    31、不要忽略warning
    32、书写debug版和release版的程序
1、版权和版本
———————
好的程序员会给自己的每个函数,每个文件,都注上版权和版本。
对于c/c++的文件,文件头应该有类似这样的注释:
/********************************************************************
*
*  文件名:network.c
*
*  文件描述:网络通讯函数集
*
*  创建人: hao chen, 2003年2月3日
*
*  版本号:1.0
*
*  修改记录:
*
********************************************************************/
而对于函数来说,应该也有类似于这样的注释:
/*============================================================
*
* 函 数 名:xxx
*
* 参  数:
*
*    type name [in] : descripts
*
* 功能描述:
*
*    ..............
*
* 返 回 值:成功true,失败false
*
* 抛出异常:
*
* 作  者:chenhao 2003/4/2
*
============================================================*/
这样的描述可以让人对一个函数,一个文件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对代码的易读性和易维护性有很大的好处。这是好的作品产生的开始。
作者: winston 发布日期: 2006-3-28
2、缩进、空格、换行、空行、对齐
————————————————
i) 缩进应该是每个程序都会做的,只要学程序过程序就应该知道这个,但是我仍然看过不缩进的程序,或是乱缩进的程序,如果你的公司还有写程序不缩进的程序员,请毫不犹豫的开除他吧,并以破坏源码罪起诉他,还要他赔偿读过他程序的人的精神损失费。缩进,这是不成文规矩,我再重提一下吧,一个缩进一般是一个tab键或是4个空格。(最好用tab键)
ii) 空格。空格能给程序代来什么损失吗?没有,有效的利用空格可以让你的程序读进来更加赏心悦目。而不一堆表达式挤在一起。看看下面的代码:
  ha=(ha*128+*key++)%tabptr->size;
  ha = ( ha * 128 + *key++ ) % tabptr->size;
  有空格和没有空格的感觉不一样吧。一般来说,语句中要在各个操作符间加空格,函数调用时,要以各个参数间加空格。如下面这种加空格的和不加的:

if ((hproc=openprocess(process_all_access,false,pid))==null){
}
if ( ( hproc = openprocess(process_all_access, false, pid) ) == null ){
}
iii) 换行。不要把语句都写在一行上,这样很不好。如:
  for(i=0;i9)&&(az)) break;

  我拷,这种即无空格,又无换行的程序在写什么啊?加上空格和换行吧。

  for ( i=0; i     if ( ( a  9 ) &&
       ( a  z ) ) {
      break;
    }
  }
  好多了吧?有时候,函数参数多的时候,最好也换行,如:
  createprocess(
         null,
         cmdbuf,
         null,
         null,
         binhh,
         dwcrtflags,
         envbuf,
         null,
         &sistartinfo,
         &prinfo
         );
  条件语句也应该在必要时换行:

  if ( ch >= 0 || ch = a || ch = a || ch
3、程序注释
——————
养成写程序注释的习惯,这是每个程序员所必须要做的工作。我看过那种几千行,却居然没有一行注释的程序。这就如同在公路上驾车却没有路标一样。用不了多久,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意图了,还要花上几倍的时间才看明白,这种浪费别人和自己的时间的人,是最为可耻的人。
是的,你也许会说,你会写注释,真的吗?注释的书写也能看出一个程序员的功底。一般来说你需要至少写这些地方的注释:文件的注释、函数的注释、变量的注释、算法的注释、功能块的程序注释。主要就是记录你这段程序是干什么的?你的意图是什么?你这个变量是用来做什么的?等等。
不要以为注释好写,有一些算法是很难说或写出来的,只能意会,我承认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但你也要写出来,正好可以训练一下自己的表达能力。而表达能力正是那种闷头搞技术的技术人员最缺的,你有再高的技术,如果你表达能力不行,你的技术将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因为,这是一个团队的时代。
好了,说几个注释的技术细节:
i) 对于行注释(“//”)比块注释(“/* */”)要好的说法,我并不是很同意。因为一些老版本的c编译器并不支持行注释,所以为了你的程序的移植性,请你还是尽量使用块注释。
ii) 你也许会为块注释的不能嵌套而不爽,那么你可以用预编译来完成这个功能。使用“#if 0”和“#endif”括起来的代码,将不被编译,而且还可以嵌套。
4、函数的[in][out]参数
———————————
我经常看到这样的程序:
funcname(char* str)
{
  int len = strlen(str);
  .....
}
char*
getusername(struct user* puser)
{
  return puser->name;
}
不!请不要这样做。
你应该先判断一下传进来的那个指针是不是为空。如果传进来的指针为空的话,那么,你的一个大的系统就会因为这一个小的函数而崩溃。一种更好的技术是使用断言(assert),这里我就不多说这些技术细节了。当然,如果是在c++中,引用要比指针好得多,但你也需要对各个参数进行检查。
写有参数的函数时,首要工作,就是要对传进来的所有参数进行合法性检查。而对于传出的参数也应该进行检查,这个动作当然应该在函数的外部,也就是说,调用完一个函数后,应该对其传出的值进行检查。
当然,检查会浪费一点时间,但为了整个系统不至于出现“非法操作”或是“core dump”的系统级的错误,多花这点时间还是很值得的。
5、对系统调用的返回进行判断
——————————————
继续上一条,对于一些系统调用,比如打开文件,我经常看到,许多程序员对fopen返回的指针不做任何判断,就直接使用了。然后发现文件的内容怎么也读出不,或是怎么也写不进去。还是判断一下吧:
  fp = fopen(log.txt, a);
  if ( fp == null ){
    printf(error: open file error\n);
    return false;
  }
其它还有许多啦,比如:socket返回的socket号,malloc返回的内存。请对这些系统调用返回的东西进行判断。
6、if 语句对出错的处理
———————————
我看见你说了,这有什么好说的。还是先看一段程序代码吧。
  if ( ch >= 0 && ch  9 ){
    /* 输出错误信息 */
    printf(error ......\n);
    return ( false );
  }

  /* 正常处理代码 */
  ......
这样的结构,不是很清楚吗?突出了错误的条件,让别人在使用你的函数的时候,第一眼就能看到不合法的条件,于是就会更下意识的避免。
7、头文件中的#ifndef
——————————
千万不要忽略了头件的中的#ifndef,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比如你有两个c文件,这两个c文件都include了同一个头文件。而编译时,这两个c文件要一同编译成一个可运行文件,于是问题来了,大量的声明冲突。
还是把头文件的内容都放在#ifndef和#endif中吧。不管你的头文件会不会被多个文件引用,你都要加上这个。一般格式是这样的:
  #ifndef
  #define

  ......
  ......

  #endif

在理论上来说可以是自由命名的,但每个头文件的这个“标识”都应该是唯一的。标识的命名规则一般是头文件名全大写,前后加下划线,并把文件名中的“.”也变成下划线,如:stdio.h
  #ifndef _stdio_h_
  #define _stdio_h_

  ......

  #endif

(btw:预编译有多很有用的功能。你会用预编译吗?)

8、在堆上分配内存
—————————
可能许多人对内存分配上的“栈 stack”和“堆 heap”还不是很明白。包括一些科班出身的人也不明白这两个概念。我不想过多的说这两个东西。简单的来讲,stack上分配的内存系统自动释放,heap上分配的内存,系统不释放,哪怕程序退出,那一块内存还是在那里。stack一般是静态分配内存,heap上一般是动态分配内存。
由malloc系统函数分配的内存就是从堆上分配内存。从堆上分配的内存一定要自己释放。用free释放,不然就是术语——“内存泄露”(或是“内存漏洞”)—— memory leak。于是,系统的可分配内存会随malloc越来越少,直到系统崩溃。还是来看看“栈内存”和“堆内存”的差别吧。
  栈内存分配
  —————
  char*
  allocstrfromstack()
  {
    char pstr[100];
    return pstr;
  }

  堆内存分配
  —————
  char*
  allocstrfromheap(int len)
  {
    char *pstr;

    if ( len
10、h和c文件的使用
—————————
h文件和c文件怎么用呢?一般来说,h文件中是declare(声明),c文件中是define(定义)。因为c文件要编译成库文件(windows下是.obj/.lib,unix下是.o/.a),如果别人要使用你的函数,那么就要引用你的h文件,所以,h文件中一般是变量、宏定义、枚举、结构和函数接口的声明,就像一个接口说明文件一样。而c文件则是实现细节。
h文件和c文件最大的用处就是声明和实现分开。这个特性应该是公认的了,但我仍然看到有些人喜欢把函数写在h文件中,这种习惯很不好。(如果是c++话,对于其模板函数,在vc中只有把实现和声明都写在一个文件中,因为vc不支持export关键字)。而且,如果在h文件中写上函数的实现,你还得在makefile中把头文件的依赖关系也加上去,这个就会让你的makefile很不规范。
最后,有一个最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带初始化的全局变量不要放在h文件中!
例如有一个处理错误信息的结构:
  char* errmsg[] = {
    /* 0 */    no error,
    /* 1 */    open file error,
    /* 2 */    failed in sending/receiving a message,
    /* 3 */    bad arguments,
    /* 4 */    memeroy is not enough,
    /* 5 */    service is down; try later,
    /* 6 */    unknow information,
    /* 7 */    a socket operation has failed,
    /* 8 */    permission denied,
    /* 9 */    bad configuration file format,
    /* 10 */   communication time out,
    ......
    ......
  };

请不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头文件中,因为如果你的这个头文件被5个函数库(.lib或是.a)所用到,于是他就被链接在这5个.lib或.a中,而如果你的一个程序用到了这5个函数库中的函数,并且这些函数都用到了这个出错信息数组。那么这份信息将有5个副本存在于你的执行文件中。如果你的这个errmsg很大的话,而且你用到的函数库更多的话,你的执行文件也会变得很大。
正确的写法应该把它写到c文件中,然后在各个需要用到errmsg的c文件头上加上 extern char* errmsg[]; 的外部声明,让编译器在链接时才去管他,这样一来,就只会有一个errmsg存在于执行文件中,而且,这样做很利于封装。
我曾遇到过的最疯狂的事,就是在我的目标文件中,这个errmsg一共有112个副本,执行文件有8m左右。当我把errmsg放到c文件中,并为一千多个c文件加上了extern的声明后,所有的函数库文件尺寸都下降了20%左右,而我的执行文件只有5m了。一下子少了3m啊。
〔 备注 〕
—————
有朋友对我说,这个只是一个特例,因为,如果errmsg在执行文件中存在多个副本时,可以加快程序运行速度,理由是errmsg的多个复本会让系统的内存换页降低,达到效率提升。像我们这里所说的errmsg只有一份,当某函数要用errmsg时,如果内存隔得比较远,会产生换页,反而效率不高。
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但是一般而言,对于一个比较大的系统,errmsg是比较大的,所以产生副本导致执行文件尺寸变大,不仅增加了系统装载时间,也会让一个程序在内存中占更多的页面。而对于errmsg这样数据,一般来说,在系统运行时不会经常用到,所以还是产生的内存换页也就不算频繁。权衡之下,还是只有一份errmsg的效率高。即便是像logmsg这样频繁使用的的数据,操作系统的内存调度算法会让这样的频繁使用的页面常驻于内存,所以也就不会出现内存换页问题了
11、出错信息的处理
—————————
你会处理出错信息吗?哦,它并不是简单的输出。看下面的示例:
  if ( p == null ){
    printf ( err: the pointer is null\n );
  }

告别学生时代的编程吧。这种编程很不利于维护和管理,出错信息或是提示信息,应该统一处理,而不是像上面这样,写成一个“硬编码”。第10条对这方面的处理做了一部分说明。如果要管理错误信息,那就要有以下的处理:
  /* 声明出错代码 */
  #define   err_no_error  0 /* no error         */
  #define   err_open_file  1 /* open file error     */
  #define   err_send_mesg  2 /* sending a message error */
  #define   err_bad_args  3 /* bad arguments      */
  #define   err_mem_none  4 /* memeroy is not enough  */
  #define   err_serv_down  5 /* service down try later  */
  #define   err_unknow_info 6 /* unknow information    */
  #define   err_socket_err 7 /* socket operation failed */
  #define   err_permission 8 /* permission denied    */
  #define   err_bad_format 9 /* bad configuration file  */
  #define   err_time_out  10 /* communication time out  */

  /* 声明出错信息 */
  char* errmsg[] = {
    /* 0 */    no error,
    /* 1 */    open file error,
    /* 2 */    failed in sending/receiving a message,
    /* 3 */    bad arguments,
    /* 4 */    memeroy is not enough,
    /* 5 */    service is down; try later,
    /* 6 */    unknow information,
    /* 7 */    a socket operation has failed,
    /* 8 */    permission denied,
    /* 9 */    bad configuration file format,
    /* 10 */   communication time out,
  };

  /* 声明错误代码全局变量 */
  long errno = 0;

  /* 打印出错信息函数 */
  void perror( char* info)
  {
    if ( info ){
      printf(%s: %s\n, info, errmsg[errno] );
      return;
    }

    printf(error: %s\n, errmsg[errno] );
  }
这个基本上是ansi的错误处理实现细节了,于是当你程序中有错误时你就可以这样处理:
  bool checkpermission( char* username )
  {
    if ( strcpy(username, root) != 0 ){
      errno = err_permission_denied;
      return (false);
    }

    ...
  }

  main()
  {
    ...
    if (! checkpermission( username ) ){
      perror(main());
    }
    ...
  }

一个即有共性,也有个性的错误信息处理,这样做有利同种错误出一样的信息,统一用户界面,而不会因为文件打开失败,a程序员出一个信息,b程序员又出一个信息。而且这样做,非常容易维护。代码也易读。
当然,物极必反,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输出都放到errmsg中,抽取比较重要的出错信息或是提示信息是其关键,但即使这样,这也包括了大多数的信息。
12、常用函数和循环语句中的被计算量
—————————————————
看一下下面这个例子:
  for( i=0; i errcode, serverlistener -> servlisner,useraccount -> usracct 等。
  5) 为了避免全局函数和变量名字冲突,可以加上一些前缀,一般以模块简称做为前缀。
  6) 全局变量统一加一个前缀或是后缀,让人一看到这个变量就知道是全局的。
  7) 用匈牙利命名法命名函数参数,局部变量。但还是要坚持“望文生意”的原则。
  8) 与标准库(如:stl)或开发库(如:mfc)的命名风格保持一致。
作者: winston 发布日期: 2006-3-28
14、函数的传值和传指针
————————————
向函数传参数时,一般而言,传入非const的指针时,就表示,在函数中要修改这个指针把指内存中的数据。如果是传值,那么无论在函数内部怎么修改这个值,也影响不到传过来的值,因为传值是只内存拷贝。
什么?你说这个特性你明白了,好吧,让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个例程:
void
getversion(char* pstr)
{
  pstr = malloc(10);
  strcpy ( pstr, 2.0 );
}
main()
{
  char* ver = null;
  getversion ( ver );
  ...
  ...
  free ( ver );
}
我保证,类似这样的问题是一个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程序中妄图通过函数getversion给指针ver分配空间,但这种方法根本没有什么作用,原因就是——这是传值,不是传指针。你或许会和我争论,我分明传的时指针啊?再仔细看看,其实,你传的是指针其实是在传值。
15、修改别人程序的修养
———————————
当你维护别人的程序时,请不要非常主观臆断的把已有的程序删除或是修改。我经常看到有的程序员直接在别人的程序上修改表达式或是语句。修改别人的程序时,请不要删除别人的程序,如果你觉得别人的程序有所不妥,请注释掉,然后添加自己的处理程序,必竟,你不可能100%的知道别人的意图,所以为了可以恢复,请不依赖于cvs或是sourcesafe这种版本控制软件,还是要在源码上给别人看到你修改程序的意图和步骤。这是程序维护时,一个有修养的程序员所应该做的。
如下所示,这就是一种比较好的修改方法:
  /*
   * ----- commented by haoel 2003/04/12 ------
   *
   *  char* p = ( char* ) malloc( 10 );
   *  memset( p, 0, 10 );
   */

  /* ------ added by haoel  2003/04/12 ----- */
   char* p = ( char* )calloc( 10, sizeof char );
  /* ---------------------------------------- */
  ...
当然,这种方法是在软件维护时使用的,这样的方法,可以让再维护的人很容易知道以前的代码更改的动作和意图,而且这也是对原作者的一种尊敬。
以“注释 — 添加”方式修改别人的程序,要好于直接删除别人的程序。
16、把相同或近乎相同的代码形成函数和宏
—————————————————————
有人说,最好的程序员,就是最喜欢“偷懒”的程序,其中不无道理。
如果你有一些程序的代码片段很相似,或直接就是一样的,请把他们放在一个函数中。而如果这段代码不多,而且会被经常使用,你还想避免函数调用的开销,那么就把他写成宏吧。
千万不要让同一份代码或是功能相似的代码在多个地方存在,不然如果功能一变,你就要修改好几处地方,这种会给维护带来巨大的麻烦,所以,做到“一改百改”,还是要形成函数或是宏。
17、表达式中的括号
—————————
如果一个比较复杂的表达式中,你并不是很清楚各个操作符的忧先级,即使是你很清楚优先级,也请加上括号,不然,别人或是自己下一次读程序时,一不小心就看走眼理解错了,为了避免这种“误解”,还有让自己的程序更为清淅,还是加上括号吧。
比如,对一个结构的成员取地址:
  getuserage( &( userinfo->age ) );
虽然,&userinfo->age中,->操作符的优先级最高,但加上一个括号,会让人一眼就看明白你的代码是什么意思。
再比如,一个很长的条件判断:
if ( ( ch[0] >= 0 || ch[0] = a || ch[1] = a || ch[2]
--------------------------------19、函数的参数个数(多了请用结构)
—————————————————
函数的参数个数最好不要太多,一般来说6个左右就可以了,众多的函数参数会让读代码的人一眼看上去就很头昏,而且也不利于维护。如果参数众多,还请使用结构来传递参数。这样做有利于数据的封装和程序的简洁性。
也利于使用函数的人,因为如果你的函数个数很多,比如12个,调用者很容易搞错参数的顺序和个数,而使用结构struct来传递参数,就可以不管参数的顺序。
而且,函数很容易被修改,如果需要给函数增加参数,不需要更改函数接口,只需更改结构体和函数内部处理,而对于调用函数的程序来说,这个动作是透明的。
作者: winston 发布日期: 2006-3-28
20、函数的返回类型,不要省略
——————————————
我看到很多程序写函数时,在函数的返回类型方面不太注意。如果一个函数没有返回值,也请在函数前面加上void的修饰。而有的程序员偷懒,在返回int的函数则什么不修饰(因为如果不修饰,则默认返回int),这种习惯很不好,还是为了原代码的易读性,加上int吧。
所以函数的返回值类型,请不要省略。
另外,对于void的函数,我们往往会忘了return,由于某些c/c++的编译器比较敏感,会报一些警告,所以即使是void的函数,我们在内部最好也要加上return的语句,这有助于代码的编译。
21、goto语句的使用
—————————
n年前,软件开发的一代宗师——迪杰斯特拉(dijkstra)说过:“goto statment is harmful !!”,并建议取消goto语句。因为goto语句不利于程序代码的维护性。
这里我也强烈建议不要使用goto语句,除非下面的这种情况:
  #define free(p) if(p) {             free(p);             p = null;           }
  main()
  {
    char *fname=null, *lname=null, *mname=null;
    fname = ( char* ) calloc ( 20, sizeof(char) );
    if ( fname == null ){
      goto errhandle;
    }
    lname = ( char* ) calloc ( 20, sizeof(char) );
    if ( lname == null ){
      goto errhandle;
    }
    mname = ( char* ) calloc ( 20, sizeof(char) );
    if ( mname == null ){
      goto errhandle;
    }

    ......

   errhandle:
    free(fname);
    free(lname);
    free(mname);
    reporterror(err_no_memoey);
   }
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goto语句会让你的程序更易读,更容易维护。(在用嵌c来对数据库设置游标操作时,或是对数据库建立链接时,也会遇到这种结构)
22、宏的使用
——————
很多程序员不知道c中的“宏”到底是什么意思?特别是当宏有参数的时候,经常把宏和函数混淆。我想在这里我还是先讲讲“宏”,宏只是一种定义,他定义了一个语句块,当程序编译时,编译器首先要执行一个“替换”源程序的动作,把宏引用的地方替换成宏定义的语句块,就像文本文件替换一样。这个动作术语叫“宏的展开”
使用宏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你不知道宏展开后会是什么一个样子。例如下面这个宏:
  #define max(a, b)   a>b?a:b
当我们这样使用宏时,没有什么问题: max( num1, num2 ); 因为宏展开后变成 num1>num2?num1:num2;。但是,如果是这样调用的,max( 17+32, 25+21 ); 呢,编译时出现错误,原因是,宏展开后变成:17+32>25+21?17+32:25+21,哇,这是什么啊?
所以,宏在使用时,参数一定要加上括号,上述的那个例子改成如下所示就能解决问题了。
  #define max( (a), (b) )   (a)>(b)?(a):(b)

即使是这样,也不这个宏也还是有bug,因为如果我这样调用 max(i++, j++); ,经过这个宏以后,i和j都被累加了两次,这绝不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在宏的使用上还是要谨慎考虑,因为宏展开是的结果是很难让人预料的。而且虽然,宏的执行很快(因为没有函数调用的开销),但宏会让源代码澎涨,使目标文件尺寸变大,(如:一个50行的宏,程序中有1000个地方用到,宏展开后会很不得了),相反不能让程序执行得更快(因为执行文件变大,运行时系统换页频繁)。
因此,在决定是用函数,还是用宏时得要小心。
23、static的使用
————————
static关键字,表示了“静态”,一般来说,他会被经常用于变量和函数。一个static的变量,其实就是全局变量,只不过他是有作用域的全局变量。比如一个函数中的static变量:
char*
getconsumername()
{
  static int cnt = 0;

  ....
  cnt++;
  ....
}
cnt变量的值会跟随着函数的调用次而递增,函数退出后,cnt的值还存在,只是cnt只能在函数中才能被访问。而cnt的内存也只会在函数第一次被调用时才会被分配和初始化,以后每次进入函数,都不为static分配了,而直接使用上一次的值。
对于一些被经常调用的函数内的常量,最好也声明成static(参见第12条)
但static的最多的用处却不在这里,其最大的作用的控制访问,在c中如果一个函数或是一个全局变量被声明为static,那么,这个函数和这个全局变量,将只能在这个c文件中被访问,如果别的c文件中调用这个c文件中的函数,或是使用其中的全局(用extern关键字),将会发生链接时错误。这个特性可以用于数据和程序保密。
--24、函数中的代码尺寸
——————————
一个函数完成一个具体的功能,一般来说,一个函数中的代码最好不要超过600行左右,越少越好,最好的函数一般在100行以内,300行左右的孙函数就差不多了。有证据表明,一个函数中的代码如果超过500行,就会有和别的函数相同或是相近的代码,也就是说,就可以再写另一个函数。
另外,函数一般是完成一个特定的功能,千万忌讳在一个函数中做许多件不同的事。函数的功能越单一越好,一方面有利于函数的易读性,另一方面更有利于代码的维护和重用,功能越单一表示这个函数就越可能给更多的程序提供服务,也就是说共性就越多。
虽然函数的调用会有一定的开销,但比起软件后期维护来说,增加一些运行时的开销而换来更好的可维护性和代码重用性,是很值得的一件事。
25、typedef的使用
—————————
typedef是一个给类型起别名的关键字。不要小看了它,它对于你代码的维护会有很好的作用。比如c中没有bool,于是在一个软件中,一些程序员使用int,一些程序员使用short,会比较混乱,最好就是用一个typedef来定义,如:
  typedef char bool;

一般来说,一个c的工程中一定要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你会涉及到跨平台,不同的平台会有不同的字长,所以利用预编译和typedef可以让你最有效的维护你的代码,如下所示:
  #ifdef solaris2_5
   typedef boolean_t   bool_t;
  #else
   typedef int      bool_t;
  #endif

  typedef short      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_t;
  typedef int       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_t;

  #ifdef win32
   typedef _int64    int64_t;
  #else
   typedef long long   int64_t;
  #endif

  typedef float      float32_t;
  typedef char*      string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_t;
  typedef time_t     time_t;
  typedef int32_t     pid_t;

使用typedef的其它规范是,在结构和函数指针时,也最好用typedef,这也有利于程序的易读和可维护性。如:
  typedef struct _hostinfo {
    hostid_t  host;
    int32_t  hostid;
    string_t  hosttype;
    string_t  hostmodel;
    float32_t cpufactor;
    int32_t  numcpus;
    int32_t  ndisks;
    int32_t  memory;
    int32_t  swap;
  } hostinfo;
  typedef int32_t (*rsrcreqhandler)(
   void *info,
   jobarray *jobs,
   allocinfo *allocinfo,
   alloclist *alloclist);
c++中这样也是很让人易读的:
  typedef carray hostinfoarray;
于是,当我们用其定义变量时,会显得十分易读。如:
  hostinfo* phinfo;
  rsrcreqhandler* prsrchand;
这种方式的易读性,在函数的参数中十分明显。
关键是在程序种使用typedef后,几乎所有的程序中的类型声明都显得那么简洁和清淅,而且易于维护,这才是typedef的关键。
26、为常量声明宏
————————
最好不要在程序中出现数字式的“硬编码”,如:
  int user[120];

为这个120声明一个宏吧。为所有出现在程序中的这样的常量都声明一个宏吧。比如timeout的时间,最大的用户数量,还有其它,只要是常量就应该声明成宏。如果,突然在程序中出现下面一段代码,
  for ( i=0; i
-27、不要为宏定义加分号
———————————
有许多程序员不知道在宏定义时是否要加分号,有时,他们以为宏是一条语句,应该要加分号,这就错了。当你知道了宏的原理,你会赞同我为会么不要为宏定义加分号的。看一个例子:
  #define maxnum 1024;
这是一个有分号的宏,如果我们这样使用:
  half = maxnum/2;

  if ( num 0 ) { print_line; }

都不要在最后加上分号,当我们在程序中使用时,为之加上分号,
  main()
  {
    char *p = line;
    print_line;
  }
这一点非常符合习惯,而且,如果忘加了分号,编译器给出的错误提示,也会让我们很容易看懂的。
28、||和&&的语句执行顺序
————————————
条件语句中的这两个“与”和“或”操作符一定要小心,它们的表现可能和你想像的不一样,这里条件语句中的有些行为需要和说一下:
  express1 || express2

  先执行表达式express1如果为“真”,express2将不被执行,express2仅在express1为“假”时才被执行。因为第一个表达式为真了,整个表达式都为真,所以没有必要再去执行第二个表达式了。
  express1 && express2
  先执行表达式express1如果为“假”,express2将不被执行,express2仅在express1为“真”时才被执行。因为第一个表达式为假了,整个表达式都为假了,所以没有必要再去执行第二个表达式了。
于是,他并不是你所想像的所有的表达式都会去执行,这点一定要明白,不然你的程序会出现一些莫明的运行时错误。
例如,下面的程序:
  if ( sum > 100 &&
     ( ( fp=fopen( filename,a ) ) != null )  {

     fprintf(fp, warring: it beyond one hundred\n);
     ......
  }

  fprintf( fp, sum is %id \n, sum );
  fclose( fp );
本来的意图是,如果sum > 100 ,向文件中写一条出错信息,为了方便,把两个条件判断写在一起,于是,如果sumnext;
  }
当while的语句块变大后,你的程序将很难读,用for就好得多:
  for ( p=phead; p; p=p->next ){
  ..
  }
一眼就知道这个循环的开始条件,结束条件,和循环的推进。大约就能明白这个循环要做个什么事?而且,程序维护进来很容易,不必像while一样,在一个编辑器中上上下下的捣腾。
作者: winston 发布日期: 2006-3-28
30、请sizeof类型而不是变量
—————————————
许多程序员在使用sizeof中,喜欢sizeof变量名,例如:
int score[100];
char filename[20];
struct userinfo usr[100];
在sizeof这三个的变量名时,都会返回正确的结果,于是许多程序员就开始sizeof变量名。这个习惯很虽然没有什么不好,但我还是建议sizeof类型。
我看到过这个的程序:
  pscore = (int*) malloc( subject_cnt );
  memset( pscore, 0, sizeof(pscore) );
  ...

此时,sizeof(pscore)返回的就是4(指针的长度),不会是整个数组,于是,memset就不能对这块内存进行初始化。为了程序的易读和易维护,我强烈建议使用类型而不是变量,如:
对于score:   sizeof(int) * 100  /* 100个int */
对于filename: sizeof(char) * 20  /* 20个char */
对于usr:    sizeof(struct userinfo) * 100  /* 100个userinfo */
这样的代码是不是很易读?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另外一点,sizeof一般用于分配内存,这个特性特别在多维数组时,就能体现出其优点了。如,给一个字符串数组分配内存,
/*
* 分配一个有20个字符串,
* 每个字符串长100的内存
*/
char* *p;
/*
* 错误的分配方法
*/
p = (char**)calloc( 20*100, sizeof(char) );
/*
* 正确的分配方法
*/
p = (char**) calloc ( 20, sizeof(char*) );
for ( i=0;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