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0):
我打开GX DEVELOPER就是不能“创建新项目”这个是为什么?好多功能都用不了,请指教,是软件那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A:
這個問題已經回答了N多次了。

安裝軟體時如果選擇了監控模式,那么將不能創建與修改程式,因此請您卸載軟體,然后重新安裝,安裝過程中不要勾選監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