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0):
我的转动负载功率为5千瓦,要求每分钟转动2圈,想用交流电机驱动,有什么好的方法?请教各位.为盼

网友A:
任何交流电机加减速机都能达到要求,如果不用减速机构靠变频器实现每分钟转动2圈虽然可以做到,但是负载功率为5千瓦时要用15千瓦变频器,得不偿失。

楼主:
请教
请教楼上,一般的单相电机最低转速有多少?我想选电机的型号,可以帮忙吗?这样才可以设计减速装置啊,多谢了?

网友A:
一般的单相电机1500~18000转(串激式)。你为什么不选三相电机呢?

网友B:
不清楚转动方式,是中心转动,还是边缘转动?

网友C(2008-09-21):
三相电机+减速箱+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