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0):
D/A接口转换器的任务是什么?它和微处理器连接时,一般有哪几种接口电路形式?

答:D/A接口转换器的任务主要是解决CPU与DAC之间的数据缓冲问题,一般有3种:①采用中小规模逻辑芯片构成的接口电路与CPU连接;②采用通用并行I/0接口芯片与CPU连接;③采用GAL器件。

AC接口转换器分辨率与微贾系统总据总线宽度相同或高于系统数据总线宽度时,其连接方法有何同?

答:①当DAC分辨率与微机系统总线宽度相同时,若D/A转换器带三态输入锁存缓冲到可以以将CPU数据冲线直接与D/A转换器相通;否则需要在CPU与D/A转换器之间加三态锁存缓冲器;

②当DAC分辨率高于系统数据总线宽度时,无论D/A接口转换器是否带三态输入锁存缓冲器,都需要加三态锁存缓冲器,先分两次把数据送到两个三态锁存缓冲器,再同时选通两个缓冲器,将数据送到D/A转换器进行转换。

A/D接口转换器一般有哪些外部引脚信号?它们有什么特性?分析ADC外部引脚的特性对ADC接口设计有什么意义?
答:(1)任何一种A/D转换芯片一般具有以下信号线:
①模拟信号输入线;②数字量输出线:③转换启动线(输入);④转换结束线(输出)。
(2)①模拟信号输入线来回被转换的对象,有单通道输入或多通道输入之分。对于具有多通信模拟量输入的A/D转换器,还需设置地址线,以便进行通道选择。
②数字输出线是ADC将数字量送给CPU的数据线,数据线的根数表示ADC的分辨率;
③转换启动是由系统控制器发生的一种控制信号,此信号一到A/D转换就开始,此信号没到,A/D转换器不会自动开始转换,并且是设1次启动信号只能转换一次,采集一个数据。
接口转换器的转换结束线与转换完毕后由ADC发出A/D转换结束信号,它是一种状态信号。转换结束信号的逻辑定义,有的是高电平有效,有的是低电平有效。

接口转换器相关资讯链接:

国外接口转换器新技术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