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0):
我想学修变频,但不知怎样用220v电源来试机,望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1.用一只200VA,220/380V的升压变压器,接入变频器的R/S/T任意两个输出端子.一般情况下,即能顺利试机;
2.有输入三相电压检测的,可能要跳缺相或欠电压故障,不能开机,找到三相检测电路,多为光耦输出电路,短接光耦输出侧,应能开机;
3.有的控制电源恰恰是用380/220V的变压器来提供的,要别处提供220V电源供变频器的控制电源;
4.可将220/380V作整流滤波处理,直接接入变频器的直流母线P\N端子,对于大功率变频器,要将储能电容临时解除掉,然后上电检测电路.
5,还有其它供电与试机的方法,以上方法,可灵活运用,一种或几种并用.因变频器的控制电源方式的不同及保护功能的不同,要根据实际电路创造试机的条件.

网友B:
请问单相可否用变频器?

网友C:
有单相变频器
输出三相220V

网友B:
我用的单相电机是否无法使用变频器呢?谢谢!

网友C:
也有单相输出的变频器

不过比较少很难买到
那个技术也很少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