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0):
如不擦除会有什么影响么?我是用的是win-c编程软件,里面有
plc存储器清除--1、plc存储空间
                    2、数据元件存储空间[D]
                    3、位元件存储空间[D]
(1)有必要全部请除一下么?
(2)PLC菜单中的读出和写入我明白,但是不知道EPROM中的读入和写出是用来做什么,况且读入和写出的时间比较长

网友A:
一般没必要清除,但我碰到过需要清除的.那种情况是,程序怎么执行也不对,清除后重新下载就行了.
PLC有两个存程序的地方,一个是掉电丢失的,一个是EPROM掉电不丢失的.

楼主:
多谢指点,我编写的一个小程序就出现了错误,从新下载的确没有问题了

不过,我拔掉下电源之后,又插上,程序还是有啊,是什么原因?我也没有用EPROM写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