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知识

楼主(2008-08-20):
简单介绍
 电位器是由一个电阻体和一个转动或者滑动系统组成的。在家用电器和其他电子设备电路中,电位器的作用是用来分压,分流和用来作为变阻器。在收音机,vcd,dvd,随身听中常用来控制音量的大小,有的兼做开关之用!电位器在电路中如作为分压器,它是一个四端电子元件,当作为变阻器使用时,它是一个两端电子元件。电位器在电路中用字母“rp”表示。
电位器的单位
 电位器的单位和电阻器一样
电位器的图形符号

电位器的主要参数

电位器的主要参数有:标称阻值,额定功率,分辨率,滑动噪声,阻值变化率,耐磨性,零位电阻,温度系数等等。
 标称阻值是电位器上面标注的阻值!
 额定功率是指它在直流或交流电路中,当大气压为87-107kpa,在规定的额定温度下,长期连续负荷所允许消耗的
          最大功率。
 分辨率也称分辨力,是指电位器在电路工作中转动时输出的电压变动量与输出电压的比值为分辨率。
 滑动噪声是指当电位器在外加电压的作用下,其接触点在电阻上滑动时,产生的电噪声称为电位器的动噪声。动
          噪声是滑动噪声的主要参数之一。
 阻值变化率是指其阻值随滑动接触点旋转角度或滑动行程之间的变化关系。

网友A(2008-11-03):
小知识但比较实用,之前只注意阻值,精确度,和单多圈,实际中就是关心质量,呵呵。

网友B:
实际中就是关心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