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0):
我们的触摸屏被我们的操作工不小心打裂了,现在点击已经不起作用,我们想试试能不能不用触摸屏而改用普通的电脑,将触摸屏的控制画面改到电脑上,然后通过鼠标点击能否操作,请问那位高手做过这样的尝试,请给指点指点,在下一点头绪也没有,顺便要有中文版的protool软件给个下载地址。谢谢

再请教一问题,我们另外一触摸屏现在要是点击的接触面小的话就不反应,也就是说现在灵敏度下降了,请问有没有恢复的方法。
     再次感谢

网友A:
西门子TP270我们厂的试过
不知可有USB口西门子直接插上鼠标就行拉

网友B:
再就是软件做个触摸屏效准可以的.

网友C:
用组太软件做一个

网友D:
呵呵;要考虑稳定性;

网友E:
protool的,可以的,很多地方有这样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