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60P-CDR-A

楼主(2008-08-20):
那位知道C60P-CDR-A 和C60P-CDR-AE的区别?软件通用吗?谢谢!

网友A:
是一样的;
-AE是日本国以外销售的;
与电脑通讯的话可不容易;

网友B:
你只要有C20-LK201(接口)
软件“GPS500;LSS;SSS好像还有就可对它编程序。。。。。
如果你只是想复制程序,或读出程序后改为其他机器的程序,现在用的CXP也行。

楼主:
请教:我原有的C60P-CDR-AE坏了,上面有EPROM,如果把它插到C60P-CDR-A上是否就可以正常工作了?是否必须找C60P-CDR-AE? 谢谢!

网友B: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C:
用SYSWIN软件也可以的

网友D:
EPROM可以通用

网友E(2008-11-23):
我找了半天,还有一台C60P-CDR-AE,楼主需要的话联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