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0):
我的笔记本没有串口,买了一根USB转9针的串口电缆,也安装了驱动程序,可是总是无法找到PLC,请问如何解决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反对反对

网友B:
买PLC 原配的USB编程电缆并按照说明书操作。(现在市场上也有仿造的品牌USB编程电缆效果也不错,价格要便宜得多)。但是电脑市场上买的USB转9针对PLC 的支持很差,能顺利连上的价格不比品牌USB编程电缆便宜多少。还有,PLC 和电脑两方面都要对COM号、波特率、校验位、停止位等参数做设置,不然也别想连上。所以你必须硬件/软件都要过关。

网友C:
我用PCM卡转串口,接PPI线都无法通讯,有什么设置吗?

网友D:
呵呵;SIEMENS的PLC最好买USB的编程电缆,不要转换的;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了!我先买了一根USB转232的电缆,由于接头不对,又买了一个公口和母口转换插头,一端连接到电缆的232口,另外的插头就可以连接到PLC了,可是在选择项都是com口,没有USB口,请问我这样连接应该选择哪个端口啊?谢谢!

网友E:
最好还是买专用电缆。弄不好会烧瑞口的

网友F:
找到你USB转232的串口"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