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0):
引言:许多小型生产机械都要求对产品产量进行计数,当产量计到某预设值时就自动停车;再起动时则先手动复位计数器,然后开机,于是产量又开始重新计数,直到预设值。以前计数器功能通常依靠外部计数器完成。丹佛斯的fc系列变频器内置功能强大的slc逻辑控制功能,通过逻辑程序,就能实现计数器控制功能。
  摘 要:计数器功能是很常见的自动控制需求。本文介绍了通过丹佛斯变频器的slc逻辑功能实现计数器控制功能的经验和办法。
  关键词:  计数器   智能逻辑
  abstract:   counter function is a normal automatic control request. the thesis will discuss the resolution and experience of using danfoss smart logic function to realize counter function.
  key words:  counter   slc
一、 计数器控制功能的要求:图一为普通工业用计数器的图片,一般计数器有一个数字量信号输入,一个数字量信号输出;面板上显示当前计数值和预设值,预设值可以由用户自己设定。
图一、普通工业计数器
   计数器的工作时序图如图二,当产品数量计数到达预设值时,计数器数字量输出信号动作,中止主机运行。等用户将计数器复位以后,主机又可以再次运行。
图二、计数器工作时序图
  二、    丹佛斯fc系列变频器智能逻辑功能简介:slc执行动作
预设值
slc触发条件
比较器设置窗口
丹佛斯fc系列变频器内置的智能逻辑功能是丹佛斯开放给用户的plc逻辑控制功能,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定制专用程序。丹佛斯为方便用户编程专门开发了mct10软件,智能逻辑编程的方式请见图三。
图三、智能逻辑编程图
智能逻辑触发条件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数字量输入输出;
2. 比较器输出;
3. 逻辑规则输出;
4. 定时器输出;
5. 运行、停止、警告和报警等状态;
6. 频率、电流达到预定值;
……
智能逻辑执行动作主要有以下几种:
1. 选择菜单、预设频率或加速时间;
2. 控制起动、停止等变频器动作;
3. 启动定时器;
4. 控制数字量输出;
……
  三、    智能逻辑功能实现计数器控制功能的解决方案:
具体接线图如图四所示。
   程序请参见图三。
   参数设置略。
图四、接线图
  结束语:丹佛斯公司新出的fc系列变频器内置功能强大的智能逻辑控制功能,通过简单编程就能实现计数器功能,目前此方案已在某分页机设备配套商处使用,功能完全满足客户要求,与原来的方案相比系统更精简,成本更低廉。
  参考文献
[1]   fc51编程指南. mg.02.c2.41. danfoss 公司. 2007
[2]   fc51操作手册. mg.20.a2.41. danfoss 公司.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