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0):
电容补偿后,比如说补了一个C=398uF Qc=20Kvar 额定电流为28.9A,三角形接法的电容后,是不是原总电流就会减少28.9A呢,还是其它值,具体怎么算计,谢谢哦!!!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投入的电容有多少电流,原系统的总电流就对应减少这个数。

网友B:
具体计算和负载消耗无功电流有关,实际电流=开方(负载有功电流的平方+(负载感性无功电流-补偿电容电流)的平方)

楼主:
我知道了怎么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