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0):
师傅们,一个整流桥后有一个滤波电容(看不清容量了),电路电流估计也就10A左右(负载也就是一个接触器线圈和一个仪表),现在电容坏了,想坏一个,不知到该怎么确定有多大的电容?问买电容的,他不知怎么算了一人,拿了一个300UF的电容,可安上之后电容就发烫,请问我该怎么确定电容的容量?对了,如果电容选大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在这里向各位师傅们请教了,谢谢!

网友A:
从滤波的角度出发,电容越大越好,但电容加大后会使起功冲击电流增大,这就要看前面的整流管能否承受。对你的情况其实这个电容大一点小一点都没关系,你去买一个体积与原来差不多的电容就行,但耐压一定要大于整流电压。

网友B:
电容发烫,注意检查极性要对,耐压要足够。还有检查整流部分二极管是否有击穿的。

楼主:
极性没有搞错,二极管也没有击穿,对了,我前面二极管的额定电流为15A,不知道电容大了对他有没有影晌?电容可经受的电流是怎么估算的呢?

网友C:
一般电容的参数主要有3个容量、损耗和漏电。作为滤波电容,容量理论上是越大越好,但容量大了,那么充电时间也就长了,充电电流就增大了,所以容量要根据整流管的参数来选择,至以损耗跟漏电嘛,当然是越小越好啦,这是直接反映电容器质量的参数。新来报道不知道上面所说的是不是全对的,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