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0):
我们厂下料用的调速电机是3KW,用的控制器是JD1A--40,现在出现了这么样个问题,当降低电机转速准备关机时控制器转速显示指针反而满偏,这是哪出问题了啊,请教一下对此有研究的前辈,帮帮我,多谢!

网友A:
关掉后指针突然偏向最大值是吧!
   你在关掉调速器时,电机的速度有没有随着调速器从大到小,有没有变化呢

楼主:
谢谢关心,是在关调速控制器时指针突然偏向最大值,3,4秒后缓慢归零,停止送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