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1):
加氟是空调维修的一项基本功,同时又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本文介绍笔者在维修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些经验,与读者共同探讨。
  一、准确加氟的前提条件
  1.维修的空调必须符合其使用条件及安装标准。
  2.维修的空调控制系统及执行元件必须正常;管路系统必须已有效排除空气、水分、阻塞、泄漏点等情况;过滤网、内外热交换器应清洁,通风良好。
  3.维修工具及材料必须合格。
  4.严格按加氟工艺操作。
  二、准确加氟的依据和方法
  1.定量加氟:在三通截止阀工艺口连接好三通阀、压力表、加氟软管、氟瓶或真空泵等。放氟抽真空后,开始慢慢加氟。用台秤等较精确的计量工具称重,当氟瓶内氟的减少量等于空调铭牌上的标准加氟量时,关闭氟瓶阀门。
  2.测电流:将空调设置于制冷或制热高速风状态(变频空调设置于试运转状态)下运转,在低压截止阀工艺口处,边加氟边观察钳形电流表变化,当接近空调
铭牌标定的额定工作电流值时,关闭氟瓶阀门。此时,让空调继续运转一段时间,当制冷状态下室温接近27℃或制热状态下室温接近20℃时,再考虑室外机空气
温度、电网电压高低等影响额定工作电流的因素,同时微调加氟的量使之达到额定工作电流值,做到准确加氟。要进行微调的原因是因为空调铭牌标定的额定工作电
流值是空调厂家在以下工况条件测试的数据:制冷状态,电源电压220v或380v时风扇高速风,室内空气温度27℃,室外机空气温度35℃;制热状态,电
源电压220v或380v时风扇高速风,室内空气温度20℃,室外机空气温度7℃。
  实践总结的微调数据是:制冷状态下,以室外机空气温度35℃为标准,室外温度每升高或降低1℃,增加或减少额定工作电流值的1.4%;制热状态下,以
室外机空气温度7℃为标准,室外温度每升高或降低1℃,增加或减少额定工作电流值的1%;制冷或制热状态下,以额定电源电压220v或380v为标准,电
源电压每升高或降低1v,减少或增加额定工作电流值:单相1匹0.025a,1.5匹0.025a×1.5,2匹0.025a×2,3匹0.025a×
3;三相3匹0.025a×3/3,5匹0.025a×5/3,10匹0.025a×10/3。
  3.测压力法:将空调置于制冷高速风状态(冬天,制热需要加氟时,将空调设置于强制制冷状态或将室温传感器置于27℃左右的温水中,模拟夏天温度让空
调处于制冷状态)下运转,在低压截止阀工艺口,边加氟边观察真空压力表的低压压力,当低压在0.49mpa(夏天)或0.25mpa(冬天),关闭氟瓶阀
门。再考虑室外机空气温度高低、室内冷负荷大小等影响低压压力的因素,微调氟利昂的量和表压力,做到准确加氟。进行微调的原因是因为低压力与室内冷负荷成
正比,即冷负荷越大,压力越高,反之越低;加氟工艺口及附近管道,因安装在室外,其压力及蒸发温度受外界气温影响很大,室内热交换器实际压力及蒸发温度夏
天要偏高一些,冬天要偏低一些。实践中总结的在风扇高速风,室内温度为27℃的情况下,低压压力数据如附表所示。
  4.观察法:将空调设置在制冷或制热高速风状态下运转,加氟量准确时室内热交换器进、出风口处10cm的温差是:制冷时大于12℃,制热时大于
16℃;制冷时,室内热交换器全部结露、蒸发声均匀低沉、室外截止阀处结露、夏季冷凝滴水连续不断、室内热交换器与毛细管的连接处无霜有露
等;制热时,室内热交换器壁温大于40℃。
  在实际维修中,变频空调因对加氟量的准确性要求相当高,或定频空调因制冷管路系统需抽真空时,宜采用定量加氟方法。若管路系统需补充氟时,宜采用以测电流为主、测表压为辅,兼顾观察的方法。

网友A(2008-12-13):
很适用的文章,可以帮助大家注意自己家的空调使用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