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1):
第一次研发产品,是有关用pid进行电机控速的,同样的软硬件系统、同品牌的电机,总共做了10台产品。一开始我固定一台电机调试没问题,然后再10台整体调试,发现其中总是有一两台会偶尔出现一次问题(如电机运行20多秒就停了),修改程序,10台重新调试,循环往复。可是修改一次程序,整体调试一次要2天时间,感觉太费时间了,你们做产品也是这样程序修改一次,多台产品整体调试的吗?还是针对出问题的产品单独修改程序,其它没问题的就不修改?卖出去的产品出现问题有没有可能升级(如重新给他们一块新电路板)?还是必须返回工厂重新调试好再发给他们?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大家都没遇到这种问题吗?

网友A:
一般来说,这种状况比较少!不要一味的调程序,外界硬件因素也必须考虑!只有软硬件结合,才能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