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1):
请问再用熔断器代替断路器接入电路的问题,原本断路器3p220v/30a  代替它的熔断器6000kv/200ka ,发现在熔断器一上电就熔断,是不是因为瞬间冲击电流过的大的原因?

就是原来用断路器的地方现在改为熔断器,然后就出现熔断器被熔断,断路器和熔断器的规格如上,分析原因

网友A:
说明白点?

网友B:
熔断器后面是什么负载,功率有多大。

网友C:
你用的熔断器规格是多少?额定电流是多少?
6000KV/200Ka这是表示6000千伏200千安,你是什么负载要用这么大的熔断器?而你原来的断路器才220伏30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