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1):
乙 14:37:23
用计算机或编程器修改PLC软元件D8254的值,使D8254=K1414;
乙 14:42:50
ret是对应一个stl,表示某个stl的结束,但是不能把当前stl的s值复位,所以如果没有set另外的s则当前的stl  s将一直执行
科威技术支持 14:45:40
用计算机或编程器修改PLC软元件D8254的值,使D8254=K1414;   这个修改你只要元件监控时修改

科威技术支持 14:45:49
然后再灌进去

科威技术支持 14:46:27
就是说在别的程序时,把D8254改为K1414,然后再灌入你要的程序

科威技术支持 14:47:06
所以如果没有set另外的s则当前的stl  s将一直执行

乙 14:47:50
加密的时候得元件监控修改那个值?
科威技术支持 14:48:09
D8254

科威技术支持 14:48:24
先修改这个值,再灌你的程序
乙 14:49:43
就是不知道怎么修改那个值,没找到在那里修改,
科威技术支持 14:50:19
你把编程线与PLC连接

科威技术支持 14:51:01
然后PLC运行,然后你打开一个程序,点元件监控,然后输入D8254
科威技术支持 14:51:33
点右键 修改当前值,D8254改为K1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