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的选型

楼主(2008-08-21):
三菱FR-F740-15-CH水泵用变频器,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15千瓦的泵,要求两台泵每隔12小时切换运行,并且根据管网压力自动控制泵的投入,增减,恒压供水,(用水流量小时,一台变频泵运行,用水流量大时,自动加投一台工频运行.用水量减小时,自动切除一台工频.变频故障时自动切至工频运行),不用PID仪表,用一个4-20毫安的压力变送器,三菱FX2N系列PLC,变频器组成闭环控制系统,.
请高手帮我选择三菱PLC的型号和A/D模块型号.

网友A:
至少要用一个2A/D和一个2D/A.

楼主:
FX2N可编程控制器要多少个输入点,多少个输出点?要多少钱?2A/D和2D/A,要多少钱?
帮我估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