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梯故障原因

楼主(2008-08-21):
现有一台3层升降梯,使用4年,故障现象:
从下往上升,不论1--2;1--3;2--3电梯停止马上按下行键,出现电梯现上窜到限位(3层)或减速点(2层)再下行;如果不马上按下行按键,等3-5分钟再按下行按键就没有上窜现象。重载没有上窜问题。

设备:plc是继电器输出,检测没有触电粘连问题。变频器没有报警。使用涡轮蜗杆机构。电机使用抱闸机构。
发现:在执行上行或下行时先松开抱闸,约2秒后plc再给变频器发出正转或反转命令(同时给频率命令)

我分析是涡轮蜗杆磨损处于临界状态,电梯上行停止马上按下行键,抱闸被松开,而电机未反转,机械惯性使电梯继续上行,2秒后电机反转电梯开始下行;重载没问题是因为与配重基本平衡。
但厂家不认同,要求客户换变频器,plc,不行再换涡轮蜗杆机构。。。。
客户要求如果问题未解决,相应产品不付款(先前出资换了电机未解决问题)
厂家將我要不先换换涡轮蜗杆机构?  为什么会这样?

请大家分析故障产生的原因

网友A:
做OMRON 20年?

网友B:
应该先换PLC.没有PLC变频器不会这么有规律的执行动作.

网友C:
电梯这东西是个怪胎,保护太多,我想这个问题也许是刹车和减速机出了问题,如时这两样不能锁住,轿箱会往上行的,因为配重块重于轿箱。

楼主:
谢谢以上的朋友
2楼怀疑是吧,我1984年开始接触欧姆龙,那时还没有c系列,是pro,p5r等机器。
3楼的建议,客户在换电机前3月换的PLC,PLC的程序我也检测了没问题,PLC的好坏检查是我日常工作。
4楼的朋友,刹车应该没问题,减速机是涡轮蜗杆,从理论上应该没问题(我大学学的是特种机械,理论课还可以),但实际上不好说,我分析就是它磨损到自锁的临界位置,但又可以锁住(静态),设备厂不认同。
客户是汽车修理厂,我打个比喻,就像我们开车,一定速度前行,踩死刹车(相当抱闸)车停马上松开刹车(相当放开抱闸),汽车还会前行一个距离(惯性)。客户认同此比喻。
由于客户怕再花冤枉钱,设备厂不同意我的分析,故推荐解决方案
1.不花一分钱:操作时要求上行停止后不马上按下行键,等3-5分钟后再按。
2.改程序(我认为程序还是有不周之处,此梯没有自动开关门过程,故停止后的惯性就不能在此时消耗),设备厂当场反对,不再对此设备负责。哈哈拿谁呀
3.换设备(包括生产厂),客户不舍得
出现问题提出是为了探讨,增加经验
后续:无--------没钱拿

网友D:
我认为你自己分析的有道理,重力不平衡影响的。

网友D:
因为刚停下时配重往下落的惯性还没完全消失,这时下行放开抱闸肯定上串

楼主(2008-11-27):
问题彻底解决------是否合规再论:将下行时的抱闸晚0.1秒打开,ok
10.1前客户电话,问题大了----任何时候都上窜一下。
提议换减速机------经济不景气,凑湖用吧。
改一下程序------还记得以前提的方案。
哈哈 月余--期满-- ok
共享